stm32的uid可以改么

楼主(2024-03-21):
手册说是不能改,我想请问是规定不允许改名义上的,还是动作上改就会错误之类的,flash不允许改写动作

网友:
掩膜的怎么改啊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以前有人改uid,处理软加密,
UID应该是工厂的bootloand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改uid,处理软加密,
UID应该是工厂的bootloand里面吧,

那应该是修改读uid的地址,改到flash空间

网友:
不是掩膜的,以前ST的技术支持曾经回答过,只是用户不能修改

网友:
UID用户改不了。

UID位于FLASH的系统的boot区,由厂家写入。
Boot区不能用通常的方法擦除或编程,用户操作不了。

网友:
无非就是一个非开放的区域,厂家不开放接口嘛
就和那些什么晶体校准值一类的存放估计是一样的,这样才适合自动化生产测试

网友:
最担心的是改写UUID的方法被破解或泄漏出来,或某兼容芯片提供改写UUID的方法,我不联网的程序基本都是靠UUID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