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音频电路用哪一款模拟开关做切换好?

楼主(2024-03-22):
因为模拟音频电路的信号有正负,所以一般的模拟开关需要增加直流偏置。请问,有没有好用的模拟开关不需要增加偏置的呢?

网友A:
CD405X就可以,当然要加负电源

网友:
pt2314直接4选一,以前用过

网友:
模拟彩色电视机中就是4066   具体看应用场景了

网友B:
你说反了,模拟开关的信号传输范围是电源轨到轨,因此单电源模拟开关传输范围是GND-VDD,所以交流信号源要加上直流偏置才能通过,而正负电源的模拟开关可以直接过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反了,模拟开关的信号传输范围是电源轨到轨,因此单电源模拟开关传输范围是GND-VDD,所以交流信号源要 ...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5X就可以,当然要加负电源

有没有不带负电源可以过交流信号的模拟开关?

网友:
BL1551(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带负电源可以过交流信号的模拟开关?

photomos (贵)

网友:
RS2118 :Negative Signal Swing Capability: -2V to V+

网友:
sgm有,负压可以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