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几组传感器数据,得出一个计算公式

楼主(2024-03-22):
我从硬件同事那里得到4个传感器的测量数据,就是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和温度的对应数据。我把这些数据导入execel里,按照趋势生成了对应的线性数据公式。可是4个传感器的数据,生成了4个公式斜率都不一样。
请教高手问下怎么把这4个公式总结成一个公式。然后这个公式放到程序里还要合适所有的传感器。 现在才测量4个,如果更多的传感器不是会更多,头大 。这个有什么方法去处理。

网友A:
额,4个不同传感器还有什么其它不同参数吗?
也就是4个不同斜率需要4个不同的因变量,不然你只能做平均吧
如果4个传感器参数型号是一致的,就是他们自身一致性差异大,那要么解决传感器问题,要么就是用平均

网友:
就像音频功放应用于不同负载听觉感受不同一样,于是在很多事情不想深究的情况下就可以用玄学解释了。其实大家都知道玄学不对,但相信玄学的目的实际上还是自己不愿意面对现实。在国外有些地方,一家人吃饭之前还要先向上帝祷告,其实真不见的上帝愿意给他饭吃。建议今后在测试之前一定要新约旧约各买一本先放桌上

网友:
matlab,曲线/曲面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4个不同传感器还有什么其它不同参数吗?
也就是4个不同斜率需要4个不同的因变量,不然你只能做平均吧

感谢,就是同样的传感器,拿了4个样品测试。现在也没有办法,我先取中间的斜率,看结果的误差满不满足要求。传感器一致性不好,没得办法。

网友:
简单的就求平均
复杂的就卡尔曼滤波实现多传感器融合,网上基本都有教程和代码
如果你有可信值作为基准,用人工神经网络融合也可以,MATLAB里训练一下并不难

网友:
使用网络,让AI 算一下吧

网友:
每个都校准一下,得到斜率,写入eeprom

网友:
最小二乘法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分段的方法,保证在关键点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佬,水平有限只能简单的分段平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