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个限制小孩看电视的方案(时间限制,短视频限制)

楼主(2024-03-22):
家里两个小孩7岁,之前住的房子里面有电视,放学写完作业后,回到家第一时间就是看电视,而且不爱看电视剧,就喜欢看那种短视频,一直划一直有看的,一直看到快睡觉,有时候用手机定时,多久之后要歇一歇,由于是人为管理
很容易就放水了,而且小孩也是不太服从。路由器的上网限制还可以,到时间后直接断网。小孩也就没话说。但是路由器的限制功能太单一。只能限制固定时间段。

最近搬了新家,暂时不准备买电视,小孩也没闹着要看电视或者手机,他两人自己找东西玩,或者打架,,,但是又感觉童年没电视也是比较痛苦的,平时看老师发的作业视频也只能在手机上看(之前可以投屏到电视上),让小孩直接用电脑的话电脑屏幕也不大,也得离得近,对眼睛不好,而且还得大人操作。

刚好也想买个软路由挂文件共享,所以想着可以买个电视,设置软路由让电视每看xx分钟,断网xx分钟,短视频每天只能看xx分钟,这样每天都是全自动的,小孩每天可以看到电视也不会一直沉迷其中。但是看了网上软路由的功能,貌似没有现成的这种,得自己写脚本?

有没有同样烦恼的,大家讨论一下给些思路。

网友A:
我家 现在是用苹果平板/手机,开启密码和屏幕使用时间 里的限额管理,app打开需要输入密码再选择打开的时间(15分、1小时,整天),人为的限制使用次数,这个方法不需要设置什么软路由,有点费大人,但是暂时还算有效

网友B:
要受控的手机/电视的网线/wifi单独用个路由连接,这个路由电源用个wifi开关,随意设置开关时间段。。。。。

网友C:
由让电视
每看xx分钟,断网xx分钟,短视频每天
只能看xx分钟,这样每天都是全自动
的,小孩每天可以看到电视也不会
- 直
沉迷其中。

这个功能硬件路由器应该没有,管理功能较全的tp-link企业路由器只能是可设置每一天的哪些时间点可以看、网址黑名单、网址白名单、常用软件游戏等限制。挂文件共享可以用华硕带usb口的路由器组局域网共享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 现在是用苹果平板/手机,开启密码和屏幕使用时间 里的限额管理,app打开需要输入密码再选择打开的时间 ...

确实有些费大人,有时候娃实在还想看就给放水了。。如果用机器的话,那就是无情的也是比较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受控的手机/电视的网线/wifi单独用个路由连接,这个路由电源用个wifi开关,随意设置开关时间段。。。。。 ...

这个思路不错。wifi开关上我记得是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让电视
每看xx分钟,断网xx分钟,短视频每天
只能看xx分钟,这样每天都是全自动

是的,我的硬路由也只能设置固定时间段的上网权限

网友:
我家是用的酷猫app,优酷出的。里面可以设置儿童模式,可以限制每次看的时间,以及每天看的总时间。

网友D:
电脑比电视好,电视是不用脑的推送视频,而电脑是需要主动搜索的,给小孩一台linux电脑让他们去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比电视好,电视是不用脑的推送视频,而电脑是需要主动搜索的,给小孩一台linux电脑让他们去折腾吧 ...

中国未来的乔布斯就靠楼主了

网友:
你可能需要一台专业的深信服上网行为管理器

网友:
除了电视,还有其它可玩的么?
带孩子去运动,还有丰富娱乐活动,还有课外的兴趣,有意思的学习也可以,课外读物、益智类玩具等等多买些
就是枯燥的学习、看电视以外,还能有很多其它有意思的活动
周一到周五如果能控制看电视的时间,比如每天不超过30分钟,周末就能奖励每天看1个小时,还能带去儿童乐园玩,还有零食奖励、玩具奖励
实在有时候没啥可玩的or大人没空陪的,可以让孩子看有意义的纪录片,当然也是限制时间的(看了纪录片,就不要刷小视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脑比电视好,电视是不用脑的推送视频,而电脑是需要主动搜索的,给小孩一台linux电脑让他们去折腾吧 ...

电脑也伤眼睛……
我女儿有段时间迷上在电脑上制作照片,单次最长一次持续了3个小时 —— 在她爸电脑上,她爸就不能玩电脑了,而且得一直在旁边陪着……
还有在Excel上瞎玩
在我Linux系统里也开vim瞎打字母,浏览器开个拼音网站瞎点拼音
爸爸的电脑游戏也玩
玩多了就腻了

多买一些有意思的书,小朋友还是很喜欢的
还有带出去运动
女孩子还喜欢各种做手工还有各种绘画,积木类拼图的男孩也喜欢的,感兴趣的乐器也可以上
还有化学实验、电路实验、机械积木、编程积木、显微镜、望远镜……
给孩子相机,让他出去摄影,回来自己制作视频等等
养一些小动物
……

就不信没有能赢过小视频的

还可以以毒攻毒……
上游戏机,把小视频pk掉
任天堂Switch、索尼ps4那些都可以连电视玩的,比看无脑小视频强
做完作业,每天玩30分钟游戏,然后其余时间都拉出去运动,也不错,还简单
另外可以让孩子做各种家务,换取玩游戏机的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也伤眼睛……
我女儿有段时间迷上在电脑上制作照片,单次最长一次持续了3个小时 —— 在她爸电脑上, ...

其实也想买游戏机,可以和爸爸妈妈一块玩的,这样感情会很好。小孩长得太快了,趁小孩还愿意和父母一块玩就多玩玩

网友:
现在的小孩都这样,
打算卖个switch游戏机给小孩玩,
好过各种国内手机游戏,国内游戏很容易沉迷,

网友:
我家是用蓝牙mesh通断器,要看的时间给电视节通电,看30分钟后就自动断电,而且程序设定了断开锁定,手动按键无法打开

主要还是要孩子遵守约定,机械的控制也不人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想买游戏机,可以和爸爸妈妈一块玩的,这样感情会很好。小孩长得太快了,趁小孩还愿意和父母一块玩 ...

我家游戏机现成的,都是我老公的……
索尼PS4
任天堂Switch
还有个我叫不来的掌机
一个超大个头的,两面都有屏幕可以同时玩的街机……
还有玩投影游戏的
零食也都是爸爸的……

网友:
好像没用。。同事那天被气到原地生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些费大人,有时候娃实在还想看就给放水了。。如果用机器的话,那就是无情的也是比较有效的 ...

我家也是7岁,很简单。给钱啊。

1块钱玩5分钟。 洗碗2块钱一次。家里快递纸箱她负责收拾,卖钱。
考试考到A 奖励10块钱  然后平时看表现给点其他零花钱。
没钱了她自己想办法去赚。
反正没钱了就不能玩手机看电视。她慢慢会明白钱有多重要。

网友:
任何技术上的手段都没直接让她拿自己的钱买来的直接。
当时也是,看的收她手机或者电视直接发脾气。每次让她关电视收手机都发脾气。
我在有个礼拜天直接一刀切。电视拔掉信号线。手机不给玩。
后来给他10块钱零花钱,说她可以买手机玩。第一次10块钱直接一次玩完了。后来10块钱他分2次买。
现在有时候只买2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想买游戏机,可以和爸爸妈妈一块玩的,这样感情会很好。小孩长得太快了,趁小孩还愿意和父母一块玩 ...

其实带出去运动最好了
有见过妈妈带俩孩子去广场上玩轮滑的,还有跳绳、投篮打球、跑步,还有小小孩就能玩的自行车、滑板车
放学回到家,除去做作业、吃饭、洗漱、睡觉,也没多少时间了,天气好下楼运动1小时,下雨天可以室内跳操,switch还有个健身环游戏
还无聊的话,就帮妈妈做家务😲
7岁了,可以干很多家务了,洗碗、扫地、擦台面、刷浴室、收叠衣服、整理房间

网友:
电视断网,只能连nas,里面存的都是纪录片和经典电影。笔记本用微软的family safe控制,可以控制使用时间,禁止安装程序,上网只能用edge,网站用白名单。老大的手机用Google的family link控制,每天设定时段和可用时间,控制app安装和网站,还可以实时看到GPS位置。正好今年州政府强制所有公校学生上课时间9am-3pm不能用手机,干脆不让老二用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