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AD脚跟调试口在一起,怎么查看AD值?

楼主(2024-03-22):
如题,试用辉芒微的FT61EC21A引脚8只芯片,6个可用引脚,需要采集2路NTC,巧合的是AN0和AN1正好是程序调试下载口,这些麻烦了,采集的AD值到底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有啥方法能观察到这个值吗?

网友:
找个引脚,模拟一个串口,通过串口发送数据,你这个是FLASH的,至少不用像OTP拆芯片.

网友:
找个pwm 口输出

网友A:
以前的F系列,和现在新的E系列,有什么区别?
可以完全通用吗?

楼主:
好像引脚不同,烧录次数不同

网友B:
模拟个PWM出来,根据占空比与AD值按比例对应起来

然后示波器观察直读占空比,一目了然

网友:
都是小机灵啊

网友C:
产品最终需求应该是高过某个温度就怎样或者低过某个温度就怎样吧?
所以还有个粗方法,当adc值大过某个值,控制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否则低电平。
用可调电源或者电位器来控制采集电压从小到大变化,就知道大概多少电平对应你adc值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个PWM出来,根据占空比与AD值按比例对应起来

然后示波器观察直读占空比,一目了然 ...

嗯,用PWM粗略看了下,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最终需求应该是高过某个温度就怎样或者低过某个温度就怎样吧?
所以还有个粗方法,当adc值大过某个值, ...

也是个好方法,不过不能实时修改

网友:
一般每个型号都有其他更多管脚的封装,换一个封装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F系列,和现在新的E系列,有什么区别?
可以完全通用吗?

除了价格便宜了点,没别的变化吧,程序烧录档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价格便宜了点,没别的变化吧,程序烧录档都通用。

请问:要不要重新编译?,hex烧录文件文件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