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USB或TYPEC直接转485接口的芯片吗

楼主(2024-03-22):
今天查了下usb转485,发现大都是usb转ttl再接485芯片转为485信号,市面上有一体的usb转485芯片吗,速度能跑2M以上!

楼主:
找到一款PL2303GR,速度10M

楼主:
这颗料没货源。。万能的淘宝也没找到,坛里有没有大佬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颗料没货源。。万能的淘宝也没找到,坛里有没有大佬推荐几个型号

能用通用方案替代的太偏门的专用IC,建议不要使用,缺货潮的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网友:
我用的沁恒的方案,ch34系列+rs48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通用方案替代的太偏门的专用IC,建议不要使用,缺货潮的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

看楼主的回复,轻易使用抓狂表情,应该还是年轻

网友:
建议用通用方案就是USB转TTL+RS485接口芯片,体积也不大,更通用。

网友:
一个CH340E+RS485芯片,体积已经很小了

楼主:
准备用ch34系列加485芯片搭一个测试下!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