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电平转换分析【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3-22):
网上找串口电平转换的电路时发现这个电路,如下图,Q2,Q3,Q4,DU1是根据自己理解找的型号,COMM_RTX是外部通信的接口,UART_TX和UART_RX接单片机,没太明白这个电路了原理,是实现了3.3V到12V的互转吗? 另外实现了一跟线的串口通信?

网友:
LIN接口电路?

网友A:
按照原理图,基本上可以实现单线通讯,且是传输线上面通讯信号幅度很大,估计是单线通讯上面抗干扰。
mcu发出命令之后,就等待对方回复,超过规定时间还收不到信息,继续发。

网友B:
没研究过LIN总线
这个可以实现单线多机通讯,做成总线
通讯速率不会太高,低速通讯应该可以

网友C:
“串口电平转换分析”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原网址在哪里?过去分析一下

网友D:
这种电路在共地情况通过一根线就可以实现串口的半双工通讯,在两轮电动车上用的比较多,可以作为一线通和半双工单线串口的公用电路。
比如我们这边用到的电单车锂电池就有这种通讯电路,平时情况是通过COMM_RTX发出一线通数据,包含电池电压、电流、电量等信息,控制器和仪表接收这些数据。
同时也可以通过MCU软件转换为单线半双工串口实现OTA升级等其他需要收发通讯的功能。
我们这边电路还会把三极管换为光耦进行隔离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电平转换分析”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 ...

超过24小时了  不能编辑了,改为标题 请教图中电平转换电路的具体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原理图,基本上可以实现单线通讯,且是传输线上面通讯信号幅度很大,估计是单线通讯上面抗干扰。
mcu发 ...

因为VDD是12V  相当于3.3V的串口信号 转换成12V的串口信号了? 另外我如果想用另一个单片机跟他通信,就是用相同电路板子  把COM_RTX和GND接一起就行了吧 3.3V转12V再转3.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在共地情况通过一根线就可以实现串口的半双工通讯,在两轮电动车上用的比较多,可以作为一线通和半 ...

类似电动车的这个通信功能,下位机接受上位机的开关机指令,然后下位机启动,并且大约1s上报一下下位机的工作状态(猜测:上位机可能同时连接多个类似这样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研究过LIN总线
这个可以实现单线多机通讯,做成总线
通讯速率不会太高,低速通讯应该可以 ...

是的   通信速度比较低,波特率估计最高11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在共地情况通过一根线就可以实现串口的半双工通讯,在两轮电动车上用的比较多,可以作为一线通和半 ...

车辆使用控制电子产品  高低压信号或者通讯信号进行隔离是正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在共地情况通过一根线就可以实现串口的半双工通讯,在两轮电动车上用的比较多,可以作为一线通和半 ...

因为VDD是12V  相当于3.3V的串口信号 转换成12V的串口信号了? 另外我如果想用另一个单片机跟他通信,就是用相同电路板子  把COM_RTX和GND接一起就行了吧 3.3V转12V再转3.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