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led透明屏的板子,有知道这个驱动ic的吗?

楼主(2024-03-22):
我在网上按ic丝印查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找到?不知道这个芯片的是个什么功能?

网友A:
找到个cs2017sp1,也是液晶屏驱动IC,应该是同型号的,只是封装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个cs2017sp1,也是液晶屏驱动IC,应该是同型号的,只是封装不同

哦  在哪看到的,发个连接看看,我对比哈

网友:
这是芯涛微一款带双锁存的led恒流驱动芯片,现已停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在哪看到的,发个连接看看,我对比哈

不好意思,这个在淘宝上查到的,第一个就是,还有10几单的订单,估计都是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