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制作一把手持激光器,瞄准激光头热稳定性不好,有知道耐温高的推荐一下

楼主(2024-03-22):
最近在制作一把手持激光器,采用同轴瞄准激光头方案,用6毫米的红光激光头,工作几分钟以后激光头光衰很严重,几乎都看不到光射出了,查供电正常,其它结构性问题查不出问题,镜头是自己用车床改造的调焦镜头,反复测试后发现冷却后恢复正常,工作温度上升到40几度就不行了,查了激光头手册 工作温度10-50度,换了几个都无解。
激光器是拿来打苍蝇玩的玩具大家可别多想。

有知道耐温高的激光头推荐一下

网友:
红光的不应该啊,我们以前做了一种那种草坪灯,上面也是这个激光模组,红光的长时间问题不大,主要是绿光不行。红光转绿光,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塑料颗粒,那玩意当温度升高以后,频带变化了。导致出不来绿光

网友:
红光肉眼可以看见。有没有红外光的激光,肉眼不可见,需要手机摄像头这些才能看到?

网友:
绿光瞄准更好吧?一条线比较容易看出来

楼主:
红光瞄准激光要经过透镜,波普接近才能通过,绿光直接通过不了,红光与调焦镜头也是同步的,调焦时看红光光斑就行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研制改制镜头,现在有了进展,镜头焦距可以到7米左右1厘米的光斑,镜头焦距越长口径越大,焦点光斑越小

网友:
打苍蝇,点射够了

网友A:
用半导体制冷片强制制冷试试,算下功率,多片一起工作
另外一边用散热片加风扇强制散热
这个视频的效果感觉不像这么体积的功率可以做到的
https://c.m.163.com/news/sv/VQSUL3OGE.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半导体制冷片强制制冷试试,算下功率,多片一起工作
另外一边用散热片加风扇强制散热
这个视频的效果感觉 ...

在外面看了一下,他这个只是手柄而已,那个黑管后端斜的线是光纤,
貌似是把激光雕刻机改成电池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看了一下,他这个只是手柄而已,那个黑管后端斜的线是光纤,
貌似是把激光雕刻机改成电池供电了 ...

他们的做的大都是分体式的,或体积比较大,我这个算是比较小的了,30V10安电池供电

网友:
需要强制散热,试试用丁烷制冷冷却

网友B:
“同轴瞄准”的意思是瞄准激光和大功率激光在同一直线上?因此不管距离远近几乎都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瞄准”的意思是瞄准激光和大功率激光在同一直线上?因此不管距离远近几乎都没误差? ...

是的,瞄准度精确,调焦同步,只需要看红光的光斑就行,不需要摄像头电子屏

网友B:
“同轴瞄准”这个方案会不会导致“大功率”端的光泄露一部分因此有功率损失?
看你图片好像大功率端是有很多阵列,这种激光器不能降功率使用吗,或者只点亮其中一个作为瞄准用。
上个红点瞄准镜,虽然有小夹角导致近远距离有误差,但是可玩性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瞄准”这个方案会不会导致“大功率”端的光泄露一部分因此有功率损失?
看你图片好像大功率端是有很 ...

不会,不更改增加减少光学部件,利用原反射镜的90℃方向叠加进去,这个是我首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不更改增加减少光学部件,利用原反射镜的90℃方向叠加进去,这个是我首创的 ...

你首创?我车间里的打标机是红光描准,红外激光工作,两种光源经过合束镜即可同轴

网友C:
矩阵激光器里面众多透镜实际上都具有合束功能的,这玩意儿很“神奇“,主轴方向的透过率95%以上,90度侧向过来的反射率也在95%以上,任何一个90度方向过来的光束都能反射够叠加同方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创?我车间里的打标机是红光描准,红外激光工作,两种光源经过合束镜即可同轴 ...

光纤合束的不适合小体积手持激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矩阵激光器里面众多透镜实际上都具有合束功能的,这玩意儿很“神奇“,主轴方向的透过率95%以上,90度侧向 ...

不是这样的,每一路激光二级管光源都是一字线射出来的,每路的高度不一样,阶梯排列,我这个阵列排出来就是左右两组 每组9列,经过菱镜合束叠加,刚好形成方形的光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纤合束的不适合小体积手持激光设备

你晒图中那些45度放置的小平面透镜全是合束镜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每一路激光二级管光源都是一字线射出来的,每路的高度不一样,阶梯排列,我这个阵列排出来就 ...

初中二年级物理:光束通过平面透镜经过了两次折射,出射光与入射光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平行移动了一定距离。多级合束便需要将透镜阶梯分布

网友:
图2的光路,左边一列激光器的光束进右边凸透镜再到右边合束镜,向上逐级合束增强直解射出;右边一列由左变向上合束,再经2次45度反射输出,你在左上方镜片处加一束红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