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外壳开关电源的220V地输入脚是和外壳短路的吗

楼主(2024-03-23):
我用的开关电源220V的输入地都是和外壳短路的,但是上次帮朋友装设备,他们用的外壳和地就不短路。而且他说他们用的是明纬的比较好,想问问是这样的吗,好的开关电源都不短路吗。

网友:
要接在一起的

网友:
而且他说他们用的是明纬的比较好?
道理说一下呗  不要被忽悠哈

网友A:
220V保护地和外壳直通,低压输出负极不直通外壳,而是通过Y电容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保护地和外壳直通,低压输出负极不直通外壳,而是通过Y电容连接。

但是,电脑主板的低压负极,也是跟外壳直接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电脑主板的低压负极,也是跟外壳直接相连的

楼上说的是常见的铁壳电源的标准做法,不是电脑机箱。
通用品铁壳电源输出负端并不接外壳保护地,你想接了可以自己接。毕竟有些人是选择隔离的。或者很少数情况金属壳接到直流输岀的正端也不是不行。
虽然接地的比例最多,但是不接地的人也有啊。电源厂家只想做一种,所以通常都是做成隔离的,想接地的人自己接一下很容易。强制接地就不能卖给想要隔离的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电脑主板的低压负极,也是跟外壳直接相连的

电脑主板确实是外壳接内部地的,因为这样对于emc还有安规最好做。
严格的说,你要让金属壳做隔离,就得拿去打绝缘耐压才行。很明显电脑主板那么多接口做不到真隔离,所以只能选接地。
国内很多工控板都是假隔离的,你量金属壳和内部不通,但又不允许你去打耐压测试,两头不靠。。。 实际用的时候告诉你如果想测EMC请在外面把外壳接到信号地再测。哈哈哈。。
但是大牌子的铁壳电源是真隔离的,说明书里会写隔离耐压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确实是外壳接内部地的,因为这样对于emc还有安规最好做。
严格的说,你要让金属壳做隔离,就得拿 ...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确实是外壳接内部地的,因为这样对于emc还有安规最好做。
严格的说,你要让金属壳做隔离,就得拿 ...

长见识了

网友:
借题问一下,功率电源电路测电流法的时候,好像线缆的屏蔽层直接接地或隔离接地区别并不大。假如过不了emc而电路也改不动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更好的措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确实是外壳接内部地的,因为这样对于emc还有安规最好做。
严格的说,你要让金属壳做隔离,就得拿 ...

很多电源可以跟外壳隔离的一个原因是电源本身就是干扰源而基本不怕别人干扰,但电脑等设备GND不接地的话接口引入的干扰可能会搞坏设备(我们的手持产品有时需要再USB充电口外壳跟机器外壳连接才行,如果在主板上焊线接外壳插拔充电器照样会烧元件)。
直流电源要给设备供电,如果电源外壳也接地,当电源的地跟设备的地电平不一样,可能会在地线上产生电流和压降,影响实际到达设备那边的电源质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多电源可以跟外壳隔离的一个原因是电源本身就是干扰源而基本不怕别人干扰,但电脑等设备GND不接地的话 ...

这就是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问题嘛。
当然一个机箱里的距离是够短的,如果电源那里已经接了地,也不影响你用电设备再接一次地。反正大家的外壳都是接机箱地的,合格的机箱地足够粗,保证不会有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问题嘛。
当然一个机箱里的距离是够短的,如果电源那里已经接了地,也不影响 ...

阻抗不单是直流阻抗,不是线加粗就好了。像电脑机箱每个接口都有金属簧片或泡沫接到外壳的,跟只靠主板上的螺丝柱接地或引线接地可能效果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