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图纸问题 | 公差设计不合理案例及建议

楼主(2024-03-23):
在给客户生产时,我们往往会发现,设计与生产在一些细节上是有差异的,在生产过程中,受限于加工方法、机床设备精度、环境因素、人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零件的实际尺寸和形状总是会偏离理论值,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当多个零件装配在一起形成产品时,各零件误差会产生累积,最终影响装配质量产品性能。当工程师做设计时:

1.公差设计的很严格,零件加工难度就会增大、成本变高,经济性不好;
2.公差设计的很宽松,产品又无法保证质量及性能要求。

因此,工程师在做产品设计时除了要设定理论尺寸,还需要设计合理的偏差允许范围来指导生产装配,零件尺寸的偏差允许范围一般称之为“公差”。

我们整理了近期遇到的两个公差设计不合理的案例,并总结了两点小建议,分享给大家:

一、轴承位置公差设计不合理

问题点:
1. 红色圈台阶圆孔偏小,轴承装不到底。
2. 绿色圆柱子外径偏大。

问题原因分析:
客户提供了3D图,有轴承装备的地方没有2D图标注公差,工厂默认按正常公差±0.1加工。
优化建议:
设计中,有精配的位置要标公差,轴承安装位置紧配公差为+0.00、到+0.01。松配+0.01到+0.03(单位MM),一般轴承需要较高的旋转精度时采用紧配,重型机械采用松配。
工作中是内圈旋转时,轴承内圈配合需要比外圈紧。工作中是外圈旋转时,轴承外圈配合需要比内圈紧。外圆柱是套轴承孔的,应该设计负公差:-0.01到-0.02(MM)。

二、组合装配位置公差设计不合理

问题点:
配合位置设计时没有留间隙,红色槽口偏小,绿色装备件外形偏大装配不上。

问题原因分析:
订单只备注试组装出货,一般编程工程师只对图纸信息做加工编程,不会去改变图纸设计尺寸。相互装配的零件加工位置没有2D图标注公差,工程师按标准公差±0.1加工。当两件都是正差时就会产生装配太紧,两件都是负差时装配就会太松的结果。

优化建议:
两个相互装配的零件设计时应该明确装配要求,要明确紧配还是松配,准确的做法是标公差。紧配的一般装配位置外包件尺寸放公差+0.02、+0.01,内插件外形放公差+0.00、-0.01。松配外包件尺寸放公差+0.1、+0.05,内插件外形放公差-0.05、-0.1,(单位MM)。

大家在参与设计,或投入实际生产时,是否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又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得到一些经验总结?欢迎评论区留言:

文章首发于 【嘉立创CNC】公众号,不定时发布机械科普知识、设计经验及活动福利,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噢!

网友A:
所以电子工程师干机械图应该找一个机械工程师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电子工程师干机械图应该找一个机械工程师帮忙

其实所有男人都需要一个漂亮女秘书做助手。同意的举手 😁😁😁

网友B:
公差是外发机加工中令人头疼的事情。

公差定得范围太宽,回来组装问题多多。

公差要求很精密,加工费受不了。

网友A:
其实主要原因并不是大家不想标公差,而是搞机械的干活不行,这才是根本问题。比如妄图做个轴标了公差又能怎样,造轴的要么买一个带测量的磨床要么用全手动的磨床,其实都不能完美解决轴承台的公差问题。真有这点本事,光加工轴就行了,根本就不用担心订单。稍好一点的加工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卖方市场

网友C:
PCB设计工程师不懂生产,会导致焊接装配难度大,难维修,良品率低等问题。机械设计工程师不懂生产,会导致无法装配或配合达不到设计要求,甚至无法加工。哪个行业都有这问题,设计的不懂生产,生产的管不了设计,最终还得是生产自己想办法凑合,很多实习生不愿意去工厂,最终就会是设计和生产脱节。
嘉立创一直在给设计人员做善后工作,一直在教该怎么避坑。

网友D:
唉,看到这个就想到我公司的机械设计工程师
每次预留给PCB的公差只有0.1mm。好几次回来的pcb不是正好卡进去,就是要把毛边刮一下。有时候被迫改PCB来适应外壳。
现在一些搞设计的完全不懂材料和材料之间的公差应该留多少。能把3d图画出来就觉得完成了。这样就造成有的外壳配合及其紧,有的外壳配合又特别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是外发机加工中令人头疼的事情。

公差定得范围太宽,回来组装问题多多。

是的,很多时候,加工出来的零件和设计时的理想状态是有差距的,一方面设计师要做好公差计算,标注到图纸上让工厂知道工件的加工要求;另一方面工厂也要根据图纸上的公差要求加工,做好品控。

高精度要求能更好把控产品质量但相对的加工成本也高;低公差要求产品又难以保证质量及性能要求;有的产品要求精度配合高、有的产品讲究能用就行,在精度和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值也很重要,没有一定经验的话太容易踩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原因并不是大家不想标公差,而是搞机械的干活不行,这才是根本问题。比如妄图做个轴标了公差又能怎 ...

这就需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了,公差设计得太严格,零件加工难度就会增大(甚至出现加工不出来的情况);而精度上去了,加工成本也就上去了,加工的价格也高,价格迁就卖方,所以稍好一点的加工一直都是卖方市场;而有些产品,可能讲究的只是能用就行。这就需要设计时综合考虑加工精度要求和成本的问题,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值,标注给生产方进行生产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设计工程师不懂生产,会导致焊接装配难度大,难维修,良品率低等问题。机械设计工程师不懂生产,会导致 ...

打破设计与生产之间的壁垒,就需要实地了解产品的加工情况,比如产品生产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加工难点、有哪些是可以加工的、又有哪些是不可以加工的?了解了这些,才能针对性的修改图纸、让产品更完善。今年年初比亚迪降价一事,必然有产品的研发升级、成本降低的一份功劳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看到这个就想到我公司的机械设计工程师
每次预留给PCB的公差只有0.1mm。好几次回来的pcb不是 ...

成长离不开踩坑的经验积累,下一次生产就知道需要多预留点了

网友E:
电工没学过公差配合,直接用3D图纸加工的,加工回来装不上才知道有公差这一说。
今天博主说这个,我也顺便问一下,有些电工其实是机转电,就比如我,我知道要标注公差。然后我在一个稍大的铝合金板上标了一个平面度0.05,平行度0.02公差,(我以为嘉立创可以加工),然后提交订单,审核完就付款了,审核也没说能不能加工,样件回来一量,并没有达到要求。。。

后来我每次做之前都会备注一下图纸公差到底能不能加工到。

其实我标公差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铝板做不到这种公差。机加工的粗糙度和公差能做到什么程度,一般都是看一下加工能力表(如下图),但是这种表都是没有标注材料的加极限,半桶水机械真没啥概念啊。

嘉立创能不能列一下常用材料的,不用加工方式的工艺极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工没学过公差配合,直接用3D图纸加工的,加工回来装不上才知道有公差这一说。
今天博主说这个,我也顺便 ...

一般常用的铝合金6061 7075 2A12,还有一些不锈钢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工没学过公差配合,直接用3D图纸加工的,加工回来装不上才知道有公差这一说。
今天博主说这个,我也顺便 ...

这是个好方向,这边有时间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