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上拉电阻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4-03-23):
需要使用I2C的一主多从,一个主MCU与3个从机进行I2C通信,问题是3个从机的距离不同:从机1,距离~10cm,从机2,距离~20cm,从机3,距离~30cm

SDA,SCL总线各需要1个上拉电阻,我看到有些资料说:不同距离要选择不同的上拉电阻阻值。

这里最远处的30cm的从机需要~2kohm,而最近的从机需要~4.7kohm,那么上拉电阻阻值选哪一个呢?

还有上拉电阻该放在哪里呢?放在最远的从机附近吗?还是放在I2C总线的中部?

网友:
上限是寄生电容、速度决定的,RC 太大,总线速度上不去;
下限是 N 管驱动能力决定的,R 太小,SDA/SCL 的 N 管电压拉不下来。

看你要哪个方向了。

网友:
通过示波器测波形来匹配最好。

网友:
2k用在最近的从机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