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tm32板子插入st-link后掉电原因

楼主(2024-03-23):
stm32F407的电路板,插入st-link下载程序,但是一插入,整个板子电源没电,拔掉ST-LINK又恢复正常运行,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STlink 自带的VCC 和 GND 把板子短路了?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会不会是 stlink 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 stlink 插反了?

还不清楚,先换个STLINK试试

网友:
短路了,接口定义不匹配

网友:
肯定座子顺序不一致

网友:
电路板有电的话,SWD接口用IO,CLK,GND这三根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