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微调频率的有源晶振呢?

楼主(2024-03-23):
频率调整的分辨率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有没有这种有源晶振呢?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sitime的mems晶振可以 不过相噪要比石英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time的mems晶振可以 不过相噪要比石英的高

我看了一下,也都是固定频率的呀

有支持频率微调的吗?帮忙推荐个型号吧

网友:
搜索 VCXO 试试

网友:
普通晶振+MS5351+MCU改频率?

网友:
上温补晶振

网友:
sitime5383可以通过IIC微调输出频率

网友:
大一点直插DIP那种几乎都可以,有个小孔可以伸进去微调,现在贴片的微小封装肯定不行的了,但是之前用了一款第一脚是电压控制微调的忘了型号了,价格贵,因为你要稳定工作,否则温度、电压波动造成的频率波动比你的微调范围还大,那还调个屁😄

网友B:
VCXO可以,OCXO很多也可以。或者用无源晶体自己搭,将谐振电容换成变容二极管就行。

网友:
压控晶振往往稳定度不够用

网友C:
频率多少?
用MCU搞一个PWM输出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XO可以,OCXO很多也可以。或者用无源晶体自己搭,将谐振电容换成变容二极管就行。 ...

VCXO感觉不错,有几十个ppm的调整范围,就是还要加DAC,硬件比较麻烦

有没有将VCXO与DAC集成在一起的器件呢,可否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多少?
用MCU搞一个PWM输出行不行?

MCU肯定不行,需要ppm级别的调整精度

网友:
这是PLL干的事情吧

楼主:
这种确实是应该用PLL
问题是我需要锁定一个只有几百K频率的时钟源,这个频率太低了,PLL一般要10MHz以上的频率才能工作
所以想着用vcxo+fpga或mcu动态追踪锁定,这感觉还挺麻烦的
有没有更简捷的实现方案呢?帮忙出谋划策一下

网友:
先买一个玻璃封装背金的晶振,用电路倍频振荡到500兆左右,这时候在振荡器部分加入变容管可实现微调频率,再做一个同样的电路不微调,然后两个振荡器混频得到需要的频率,然后再信号处理,最后全部放进杜瓦瓶恒温处理即可。中学生的课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出售振荡器每只1800w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