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封装的100uF 50V贴片电容靠谱不?

楼主(2024-03-23):
看下面的视频:

【【自制】机器人的心脏--超迷你FOC矢量控制驱动器【软核】】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V41127pq

他在电源输入后面挂了21个100uF的电容(视频中间有原理图,定格画面可以看到)
这21个电容如下图:

看样子封装是1206之类的,电源输入48V,那电容最少耐压50V,容量100uF

某宝搜100uF 50V 贴片电容,还真能搜出来,甚至还有100V的。几毛钱一个,好像都没什么牌子。

有坛友用过这种电容的吗?靠谱不?

如果不靠谱,还有什么看上去优雅一点的电容方案呢?

网友A:
1206 100uf耐压到不了50v的,而且---在这个电压下,mlcc容量损失差不多快80%了吧,相当于只有20uf左右的实际电容量。超压使用mlcc容易挂。mlcc应留出来余量。

这里可以考虑多组10uf mlcc+多组63v/75v/100v 100uf固态电容的组合。纯mlcc的缺点是实际可用电容量太小。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被发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目录里面没有这个规格的

网友:
10uf。 那里来的100,而且还是1210的,
要是这么大容量,我以前的可就只要2、3个代替一大板了。。。
要是50v耐压用到48V输入,不能说这设计牛逼,只能是电容牛逼哄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6 100uf耐压到不了50v的,而且---在这个电压下,mlcc容量损失差不多快80%了吧,相当于只有20uf左右的实 ...

淘宝上卖1206封装100uF 100V的商家,问品牌只说是国产。
介绍里面说,测试的时候,频率不能用1K,用100Hz。。。

我感觉是骗人的。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用固态电容为主,MLCC为主,不差钱的话用钽电容替换固态电容

网友C:
之前公司就遇到过,供应商卖了10uF 0805的电容,后面出问题了,
反查该品牌都没有这个规格,不知供应商怎么搞来的货,后面让供应商赔钱,公司也不允许再用10uF的贴片电容

网友:
10uF的吧,24V工作电压我用50V耐压的,从未坏过,而且也不是1206封装的,1210封装的,电容耐压不够吃过苦头的

网友:
线路板烧了几次洞之后,我现在都不敢用超大容量MLCC了😓

网友D:
我用村田的47uF 16V 1210(GRM32ER61C476KE15L)做DCDC输出电容(3.3V、5V这种),不算作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用固态电容为主,MLCC为主,不差钱的话用钽电容替换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就是体积比较大,做不到视频里这么小了,他这个电路板目测也就7厘米左右。

固态电容100uF/50V的,估计得10mm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公司就遇到过,供应商卖了10uF 0805的电容,后面出问题了,
反查该品牌都没有这个规格,不知供应商怎么 ...

10uF还是有很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村田的47uF 16V 1210(GRM32ER61C476KE15L)做DCDC输出电容(3.3V、5V这种),不算作死吧? ...

这次我用TDK的1206 47uF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不超过额定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
10uF/0603的我们用了很多,暂没发现过问题,不过是用在5V芯片的电源脚上面,电容好像是标称10V电压的。电压预留足够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放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