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LL能锁定几百K的低频时钟源呢?

楼主(2024-03-24):
PLL一般要10MHz以上的频率才能工作,但是我需要锁定一个频率只有几百K的时钟源

想着用VCXO+DAC+fpga或mcu动态追踪锁定,这感觉还挺麻烦的

有没有更简捷的实现方案呢?最好单芯片能解决,成本不要太高,请各位坛友帮忙出谋划策一下

网友:
如果能够接受高抖动,可以用fpga测量输入时钟,计算后输出需要的时钟。

网友:
几百k还叫低吗,不过一般是用至少十几兆,几十兆,或几百兆的锁相环系统分频得到几百k。因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压控振荡器在20兆以上最容易获得较好的性能和体积。如果非要做几百k的vco当然也是不难的,只不过有些器件的体积不如十几兆到几百兆好控制。几百k的频率合成器其实还是挺常见的。简易的音频信号源以前就是做了两个低频的pll最后得到的音频,现在一般都是dds技术获得的。

网友:
可以的。甚至有芯片是专门用于锁定 GPS模块输出的1HZ 方波

网友A:
我觉得你不用费这么大劲。对大多数显示器而言,只给de就能正常显示,然后用外部vsync+fifo暂存数据,然后用自己的timing generator发送de和数据,帧结束之后等vsync,通常都可以正确显示。实在不行就插入/删除多余的line,保持行timing不变,大多数显示器可能兼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不用费这么大劲。对大多数显示器而言,只给de就能正常显示,然后用外部vsync+fifo暂存数据,然后用 ...

普通LVDS接口确实可以这样处理,很简单

但我是用Xilinx的DP IP驱动显示器,DP IP内部是用AXIS Video Bridge+VTC将AXIS视频流转成native video,然后再由phy发送出去
AXIS Video Bridge+VTC这种架构无法锁定由外部vsync同步的视频源,如果强行输进来,整个DP IP会停止工作,显示器黑屏。

所以想着从时钟上入手,让两边的时钟源同步起来,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分频器呀。

网友B:
先PLL锁定10MHz以上,再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PLL锁定10MHz以上,再分频

反了,是VCO工作在10MHz以上,分频到几百k再给PLL锁定目标信号。

其实几百k的话CD4046的VCO可以工作在这个频率段,应该能满足LZ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是VCO工作在10MHz以上,分频到几百k再给PLL锁定目标信号。

其实几百k的话CD4046的VCO可以工作在这 ...

CD4046是处理低频信号的,我需要生成一路几十M的时钟,给FPGA做系统时钟,看了一些这种专用时钟芯片,输入都10M以上,好像没有支持低频输入的

网友D:
这有个用10k参考频率锁定10M VCXO的,改改就差不多了吧

要想简单, 可以让VCO的输出作为单片机定时器的外部输入, 定时器输出一路50%PWM接PLL的鉴相器输入, 相当于用单片机做了可变分频器。不过可能抖动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个用10k参考频率锁定10M VCXO的,改改就差不多了吧

要想简单, 可以让VCO的输出作为单片机定时器的外 ...

谢谢分享,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有个用10k参考频率锁定10M VCXO的,改改就差不多了吧

要想简单, 可以让VCO的输出作为单片机定时器的外 ...

他都有FPGA了,分频器随便弄啊,再随手拉个异或门出来就是鉴相器,外部RC低通一下送回VCXO控制端就完事了。

办法多得很,不过可能牵涉到一些LZ不熟悉的知识,一下子无从下手而已。

网友E:
控制vcxo其实不太好做的,因为频偏太小了。这玩意就应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另外他想要的几百k时钟源很有可能要有失真指标,方波的可能不合适,以前我做几百k的VCO 磁罐都用上了,那玩意做实验的时候只能是自己绕,我是感觉这么苦逼的事情现在很少有人干了。当然了,如果Q值要求不高,用调帽的中周也行,但有没有干过面对电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找一个q表,看看谐振元件的q值在哪个频率谐振等确实是要干过这些事情才明白。一些东西还需要懂行的人出面才能定来,外行很难和别人交流。别小看几百k这个频段需要的仪器也不便宜。我以前认识一位搞代码的网友总是认为示波器fft就是频谱仪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玩过的别说fpga了,找个cpld就足以写几个分频器,但没玩过的基本就是一头雾水就像我死活不想接触hal库一样导致h7至今没真正用起来,其实我一直都认为用dds得了,折腾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vcxo其实不太好做的,因为频偏太小了。这玩意就应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另外他想要的几百k时钟源很有可 ...

谢谢分享经验
我感觉用vcxo应该没问题,我需要的频偏比较小,几十ppm就够了,后续做板验证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不用费这么大劲。对大多数显示器而言,只给de就能正常显示,然后用外部vsync+fifo暂存数据,然后用 ...

嗯, 我之前用gd32输出vga的实验, 标准640*480*60帧虽然要求25.175M的像素时钟, 实际用25M没啥问题.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188754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控制vcxo其实不太好做的,因为频偏太小了。这玩意就应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另外他想要的几百k时钟源很有可 ...

LZ的需求没那么高,只是从几百k的外部信号恢复一个几十M的同步时钟给FPGA使用,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倍频应用。

这个需求在数字音频接口很常见(例如44.1k x 256 -> 11.2896M),也有专用芯片,LZ就是要自己搭一个类似的东西而已。

网友:
FPGA或者CPLD就能实现,VCO用反相器+LC+变容管做一个,鉴相用异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