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合宙air780E模块的吗?CSDK开发方式刷哪个固件?

楼主(2024-03-24):
有玩合宙模块的吗?我的Air780E开发板被我搞乱了,运行异常。。我想重新刷固件回复出厂状态,是否是下载图中的这一个固件(  LuatOS-SoC_V1109_EC618.soc  )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出厂固件是AT命令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出厂固件是AT命令的固件。

是呀,我要是使用CSDK开发方式,不知道刷哪个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要是使用CSDK开发方式,不知道刷哪个固件

你不是说想刷回出厂状态吗?

楼主:
是的  刷回c语言开发方式

网友:
这个好像不支持 稀饭放姜 的 iRTU ,感觉AT指令不是方便

楼主:
(引用自7楼)

是的  这个文档我也仔细看了下,这个文档是模块已经是CSDK开发方式固件的情况下C语言开发流程,并没找到一个模块从AT开发方式转为C语言开发方式,使用哪一个固件,也就是我图中红框中的文件。

网友A:
是的  这个文档我也仔细看了下,这个文档是模块已经是CSDK开发方式固件的情况下C语 ...
(引用自8楼)

CSDK就是自己搭建好环境,下载好SDK,在上面用C语言开发,编译出固件后,直接下载就是了,不存在要先下一个C固件。不过直接用LUAT不香吗,我觉得比C好太多了,合宙的模块,我都用LUAT,4,5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文档我也仔细看了下,这个文档是模块已经是CSDK开发方式固件的情况下C语 ...
(引用自8楼)[/quo ...

AiR103使用过么?稳定不?这个芯片也用的是LU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iR103使用过么?稳定不?这个芯片也用的是LUA。

用过几百片,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百片,没出过什么问题。

谢谢大佬指教。

楼主:
air103是贴牌  二次软件适配在销售的,实际是PY32F103

楼主:
你看看合宙招聘信息就知道了,没有IC工程师职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合宙招聘信息就知道了,没有IC工程师职位

有demo,直接编译后烧录就可以!根据自己需求烧录,再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demo,直接编译后烧录就可以!根据自己需求烧录,再改功能

关键是   固件搞坏了,要重新烧写 没找到CSDK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固件搞坏了,要重新烧写 没找到CSDK的固件

CSDK开发是用CSDK编译出自己的固件,然后烧录到模组,不存在官方CSDK固件,一般官方出厂是AT固件,但是CSDK里面有DEMO,每个都可以单独编译后烧录。一般编译出的固件在CSDK目录/out/你的工程名称/ 下面, .soc 或者 .binpkg 都可以用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