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线性霍尔元件做电机位置检测吗?

楼主(2024-03-24):
如果用2个线性霍尔元件(正交摆放)+磁环能达到多少精度?0.2°能不能达到,用磁编码器(14bit为例)精度可达360°/16384~0.022°,但是太贵了。

网友A:
到不了,非线性误差比较大,磁钢正弦充磁工艺难以控制

网友B:
用线性霍尔,就相当于软件做磁编芯片,各种补偿,安装误差,就算用磁编也达不到你说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性霍尔,就相当于软件做磁编芯片,各种补偿,安装误差,就算用磁编也达不到你说的精度。 ...

你是说对于磁编码器,分辨率并不等价于精度?例如14bit的此磁编码器,cnt读数+1,并不等价于角度变化360°/163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不了,非线性误差比较大,磁钢正弦充磁工艺难以控制

那精度能到1°吗?

网友C:
需要用4个,在步进电机上面有看到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对于磁编码器,分辨率并不等价于精度?例如14bit的此磁编码器,cnt读数+1,并不等价于角度变化360 ...

要用20元级别的磁编码器,并且要做线性度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4个,在步进电机上面有看到用过的

这图有点看不懂,磁场要垂直于霍尔元件表面,磁铁应该是与板子平行,那磁铁不管是轴向充磁还是径向充磁都不对啊

网友D:
做不到的,很难保证电机的每块磁铁强度和按照尺寸完全一致。
另外一个电机的偏心之类也会影响磁铁跟霍尔元件的距离从而影响检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不到的,很难保证电机的每块磁铁强度和按照尺寸完全一致。
另外一个电机的偏心之类也会影响磁铁跟霍尔 ...

不是检测电机内部磁铁,而是转子外部额外接一个双极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有点看不懂,磁场要垂直于霍尔元件表面,磁铁应该是与板子平行,那磁铁不管是轴向充磁还是径向充磁都 ...

这个是成品的板子,若想实现还是需要研究原理的,电机出厂可以校准磁铁参数的。
记得之前论坛有讨论过。

这个是最早的: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Segway

网友:
单个元件应该可以达到,比如12位AD输出,360/4096=0.08~,但多个一致性不好,每个元件的灵敏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