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汽车选择困难症,RAV4、CRV、威兰达,有了解的没?

楼主(2024-03-24):
这几款有没有了解优缺点的?主要要求就是稳定可靠省心。有些问题不是问题,比如扒拉底盘什么地方生锈,这种看不到又不影响使用,那就不是问题。

网友A:
我喜欢威兰达,要买起码买个混动嘛…
我买的是威兰达高性能版,插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威兰达,要买起码买个混动嘛…
我买的是威兰达高性能版,插混的

混动不考虑,谢谢。

网友:
去论坛看看这款RAV4都绣成什么样子了。目前还没解决方案。

网友B:
而且这代车,这兄弟俩的发动机噪音大的跟几万块的车差不多,比老款的都差很多,隔音也是退步。
丰田的这代2.0+CVT干吼不走,本来的1.5t稍好,吼着至少还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代车,这兄弟俩的发动机噪音大的跟几万块的车差不多,比老款的都差很多,隔音也是退步。
丰田的这代2 ...

1.5T就只能是CRV了

网友:
我买的威兰达E-four 快17万公里,门那几个螺丝生锈是真的,轮胎偏磨是真的。

网友:
丰田那两款好像容易螺丝生锈

网友C:
兄弟,最近买车别着急,懂车帝车价、降价排行榜什么的 。多看看,现在的车价,降价太疯狂了。一旦买完了,就别再看这些app了

1是你跳的这些车,看看折扣是不是有惊喜
2是如果真实20万价位,你看看其他品牌是不是能卖个更大的,特别是第一台车,家里赋予它的使命挺重要。

可以看看 大众、别克、凯迪拉克什么的

丰田确实可靠性高,但其他车也没差多少。都是新车,3年都有质保,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最近买车别着急,懂车帝车价、降价排行榜什么的 。多看看,现在的车价,降价太疯狂了。一旦买完了, ...

感谢提醒,这是家里新增的车,买了就不会纠结降价问题了。

网友:
都是suv我就没啥推荐了

网友:
马自达CX5,还能省几万

网友D:
现在油车不管国产还是合资,30万以内的质量都应该差不多了,前10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三款都不会踩雷,两田的车质量有保障,建议你喜欢哪个外观选哪个

网友:
23款威兰达和rav4多了个颗粒收集器

网友:
CRV七年车主路过,没出过啥毛病。

网友:
马自达cx-50怎么样?马自达现在首任车主终身质保

网友:
领克09M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油车不管国产还是合资,30万以内的质量都应该差不多了,前10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

不可能!

网友:
去掉RAV4这个选项,因为和威兰达同平台,发动机,地盘悬架相关的零配件都可以通用。众所周知的原因,南边的广汽质量比北边的一汽要好那么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威兰达,要买起码买个混动嘛…
我买的是威兰达高性能版,插混的

丰田的混动被颗粒捕捉器搞自闭了,老是堵

网友E:
这么纠结是第一次买车吗?是我的话,哪个销量高买哪个,就算有问题维权力量大。

网友:
推荐日产奇骏,内饰比CRV,RAV4精致

网友:
前10年夸张了,前5年吧,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油车不管国产还是合资,30万以内的质量都应该差不多了,前10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

开过什么车?这个先说下。你这结论好不严谨啊

网友:
买的22款威兰达,就是噪音有点大。习惯了也还好

网友:
推荐奇骏,

RAV4这两年越来越差了,展厅的车后箱门一关都哗啦哗啦要散架的感觉

CRV稍微强些有限,胎噪风噪比较大

网友:
不着急的话,10月份后再买,今年汽车卷起来了,合资车预计也会降价

网友:
让你老婆或者孩子去看看喜欢那个就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纠结是第一次买车吗?是我的话,哪个销量高买哪个,就算有问题维权力量大。 ...

不是第一次买车,我自己的话就好挑了。这个是给我老婆买的,就想买辆省心的。

网友:
林肯二手准新高配尊雅冒险家20万出头,质保是五年十四万公里,目前知道的毛病就是减震会轻微渗油(我自己没注意,4S店主动给我免费换了)。搞个延保,7年都不用在意。或者这台英菲尼迪也不错。目前感觉2.0T加8AT或者9AT的油车是不错的选择。好开,油耗也不算高。

网友:
也换过4、5辆车了,日系车我不会选,主要就是接受不了噪音大,底盘没质感,没有那种坐上去就觉得舒适,让你想开车的感觉。我首选还是美系车。

网友:
身边有人去年买了威兰达,外形尺寸已经不算紧凑型SUV了吧,后备箱空间有点小,后排中间好像是凸起的,可以去现场看看再定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第一次买车,我自己的话就好挑了。这个是给我老婆买的,就想买辆省心的。 ...

我上面已经建议了 直接让你老婆选个外观她喜欢的就行,你还在这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面已经建议了 直接让你老婆选个外观她喜欢的就行,你还在这纠结  ...

谢谢建议,看到了

网友:
还有马自达的CX50

网友:
有颗粒捕捉器的建议不选,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以前的要隔段时间去拉高速,不然会堵,汽车维权广播接到过不少投诉

网友G:
我的意见是别要任何新能源,哪个排量大买哪个。别计较那一升半升的油耗,也别太在乎功率扭矩。你看斯堪尼亚的重卡20多升排量也才几百马力,别人肯定是想功率做到够用,千万别图功率大。追求功率的基本上都是不懂车的,我以前大切8缸车功率也才400多马力,没有人说大切的功率不够。反正排量才是王道,谁开谁知道。车是拿来用的别纠结一些所谓的硬指标,比如功率扭矩啥的。压缩比大的车发动机肯定不如小的皮实。追求功率是为了能开的快,追求扭力是为了提速快,这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千万别纠结。国产的电动车混动车个个追求百公里加速为的就是忽悠人,这玩意真好用国外就用了。百公里加速低于10秒足够用了,所以也不必追求大马力,不是任何人车一上路就想跟别人赛车的。车带着老婆孩子出门安全才是首位,而不是开的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见是别要任何新能源,哪个排量大买哪个。别计较那一升半升的油耗,也别太在乎功率扭矩。你看斯堪尼亚 ...

这个确实,我现在开我的17年的36万公里1.6L轩逸更丝滑了,就是内部有点叶哗啦哗啦的异响,找不出声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见是别要任何新能源,哪个排量大买哪个。别计较那一升半升的油耗,也别太在乎功率扭矩。你看斯堪尼亚 ...

动力 余量大点 还是有好处  比如路上超货车啥的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动力 余量大点 还是有好处  比如路上超货车啥的

排量大就行了,排量才是一切的根本。功率扭矩其实是为了加速和极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