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DRV8323H 上电 还没给PWM 就出现 Fault 信号报错了,求助

楼主(2024-03-25):
如题,  现在 是初始化  把 EN  拉高,   PWM 信号没给,   nBREAK信号拉高,   CAL 拉低   就开始报错了

因为是 H版本的 所以无法通过SPI 读出错误原因,   有谁玩过这颗IC 的

刚试了给PWM ,然后就转起来了,  看来这个报错应该是 PWM没给 导致的 电荷泵电容电压不足引起的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DRV8323RS,想做一个FOC板。
想问你两个问题:
1,电源输入部分,你用的什么电容?用了多少?
2,做额外的刹车通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DRV8323RS,想做一个FOC板。
想问你两个问题:
1,电源输入部分,你用的什么电容?用了多少?

电容上了两个 470uf  50V 电容,
刹车部分你是指  反向放电电路吗?  我没做额外处理  ,完全按照  TI的评估板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