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黑白打印机,不经常打印,带扫描功能。

楼主(2024-03-25):
如题。
需要黑白的打印机。不要喷墨的。
每个月打印不了多少。估计几十页纸。
之前的方案都是:去最近的文印室打印,但是来回跑要20多分钟。想想还是买个打印机吧。

1:喷墨打印机是不是不行?我10年前有一台,时间几天不用,就堵死喷头了。清洗喷头也不行,或者效果差。
2:不需要针式打印机,因为我有一台,只适合打发票,有几次居然打印表格,总是缺一条线。而且每次要自己放纸。
3:激光打印机怎么样?会不会也有坑?
4:我看有可以加粉的,加粉的怎么样?会不会也是经常堵?

大家有经验的帮我推荐个型号。

楼主:
看到了一个原来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E5%8D%B0%E6%9C%BA

网友:
爱普生墨仓式的,插座一直通电就行,不用的时候按电源键关闭,不会堵。我用l6279,用的不多,有时候一个月都没开机过,然后开机直接用。

网友:
惠普(HP)2606dw A4黑白激光一体机 无线打印 复印 扫描办公 自动双面(原厂1年上门)

网友A:
打印机都是坑!
主板会识别该墨盒用了多久、打了多少个点,然后墨没耗尽就禁止打印了。
厂家不是靠卖打钱机赚钱的,靠卖墨盒赚钱。
市面上一大堆破解墨盒,但往往买几次才碰到一两个能用,或都只能用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都是坑!
主板会识别该墨盒用了多久、打了多少个点,然后墨没耗尽就禁止打印了。
厂家不是靠卖打钱机 ...

哪有那么夸张。淘宝大把其它品牌的墨盒替代,也就二三十块钱。

网友:
兄弟7470D,以及它的马甲联想7650DF,新机一千多,现在不知是否停产了,二手才几百,很好用,我厂有几台天天用,用了十多年,毛问题都没有,一个几十元的碳粉盒能用很久。相反彩色激光,HP、Cannon坏机都有八九台了,彩色碳粉盒无数

网友C:
我用 佳能 E478, 用的不多,偶尔打印学校的作业。
喷墨。四五年了。从没清理过喷嘴之类。

用完了黑色墨盒,原装墨盒挺贵,网上买了兼容的,甚至可以自己手动加墨水,也能用,效果没啥差别。只是打印机识别不了墨量了,但无所谓啊。

彩色墨盒也有兼容的手动加墨水。但我还没用到那一步。

E478和 激光机HP Mxxxx(型号忘了)相比,我觉得E478打印彩色更佳,当然有可能是HP打印机硒鼓老化的原因。

总体上,我觉得 E478算是一个懒人选择。 打印质量,就得你自己评估了。

网友:
惠普激光打印机二手的,网上也就是300~400左右,某宝某东都有,我买了一台在家给孩子打印作业,再也不用去打印店或者在公司偷偷打印了。这种古董式的基本不会坏,号称一机传三代,国产替换硒鼓也便宜的要死。

网友:
有没有彩色的需求,有的话,爱普生墨仓式的, 带扫描,双面打印的,1200左右吧,不会堵,有点堵基本可以清洗解决, 没有的话,就激光带扫描的,

网友:
闲鱼二手施乐m118w,家庭用小巧不占地方,带wifi有显示屏连路由器很方便,稳定不卡纸不掉线。

网友:
去年买了喷墨的,用着挺好,貌似一直插着电就不会堵。听说家里用激光的有粉尘污染,只是听说。

网友:
epson墨仓的,现在的机器总体还是和之前有天壤之别了。 但要是一个月不打印,还是能堵住的,缺色,缺线都有可能。 有时候还得深度洗一次。
一周打一次比较好。 带扫描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都是坑!
主板会识别该墨盒用了多久、打了多少个点,然后墨没耗尽就禁止打印了。
厂家不是靠卖打钱机 ...

激光打印机没事

我给打印机充过碳粉,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有那么夸张。淘宝大把其它品牌的墨盒替代,也就二三十块钱。

我有幸在某打印机墨盒公司工作三个月,给我的认知是这样的。
原厂家想方设法锁死盗版墨盒,而盗版厂家想方设法做盗版墨盒IC,但大部分做出来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推荐奔图激光打印机,便宜的600多送墨粉。 拿来给小孩打印作业,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扫描功能用手机APP替代。

网友:
激光就没事,我家是佳能的m240,支持自动双面和扫描。1000来块钱吧。硒鼓直接用国产盗版的,20-30一个,好用的不得了。完全不需要自己加粉了

网友:
同求推荐支持远程异地打印机,要求稳定可靠!

网友:
epson墨仓的,过年回老家一个月没堵。 墨水便宜,没臭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都是坑!
主板会识别该墨盒用了多久、打了多少个点,然后墨没耗尽就禁止打印了。
厂家不是靠卖打钱机 ...

我奔图6206w  打印机(买的新的700左右)  用了几年了 PDD买的 兼容墨盒 都没有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
有一台兄弟DCP-1618W,差不多10年了,用的不多,挺好用的,就是现在打印,打印出来整张纸都会有一些随机的黑点,换了硒鼓不管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也用的epson墨仓式,平时用的少,平均1年堵一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 佳能 E478, 用的不多,偶尔打印学校的作业。
喷墨。四五年了。从没清理过喷嘴之类。

同用佳能E478,握个爪。
彩色,黑白,扫描三合一。
偶尔可以喷印照片。
黑白墨盒和彩色墨盒现在都用兼容的了。目黑色墨盒还是兼容的第一个一直用用到现在。2018年年底买的,这都第6个年头了,真快。
因为二十年前用的hp喷墨,知道喷头容易坏,既不能过多加墨,也不能无墨干烧,还不能长时间不用。因此维护得很好。
索性一个月前把彩色兼容墨盒也买了一个,跟十岁女儿一起研究换墨水。现在她已经得心应手了,比她妈妈强多了。我主要是为了陪孩子动动手,她妈妈动手能力太差,啥都不耐烦。
不过佳能的这款主要针对电脑设计的。手机app虽然也也能用,但是远程控制室后来的版本才支持的。旧设备说也支持,但是,我试了加入小程序入云总是告诉我序列号上传失败,无法远程控制。孩子现在会截图,自己用平板打印,也能凑合用。之前一些特殊的需要收费的孩子不会下载,现在就截图了,所见即所得。也很欣慰。孩子自己可以维护打印机。
国产奔图懒人优选,国货精品。
因此,不需要彩色和扫描的,国产奔图更适合小白,比如不爱动手的女士,设计的界面也更适合现在手机搞定一切(但是难以精确形容)。远程功能更受孩子妈妈欢迎。
奔图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用佳能E478,握个爪。
彩色,黑白,扫描三合一。
偶尔可以喷印照片。

扫描仪还是效果很好的。手机拍估计很难拍成方方正正的效果。

网友:
自打惠普打印机换成了兄弟打印机,整个世界清净了很多,坑爹的惠普,驱动做的那叫一个烂,WIFI连接也是时灵时不灵,低端需求国产打印机完全能替代了

网友:
19年3月买的兄弟T710W,5年刚用完自带的墨,算是用的很少了,打印机会定时自动清洗喷头,只要一直插着电不会堵。前段时间买的一套拆机墨,一百多块钱,使用成本很低了。
现在T720DW和5年前一个价,多了双面打印,其他没有明显区别。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最终选择了:喷墨打印机。既然现在不怎么堵,就试试。
买新买旧的原则,我找了一个比较新的款式。
选择了:佳能G3810。使用的是:墨仓式,耗材不贵。也能彩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最终选择了:喷墨打印机。既然现在不怎么堵,就试试。
买新买旧的原则,我找了一个比较新的 ...

没人推荐佳能的墨仓式,应该不是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推荐佳能的墨仓式,应该不是巧合。

墨仓式有什么问题吗?我看容量很大。买他们的油墨就可以加了。不用再费心买墨盒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墨仓式有什么问题吗?我看容量很大。买他们的油墨就可以加了。不用再费心买墨盒了。 ...

爱普生和兄弟的墨仓式没问题,佳能说不好,没有长时间使用的经验,佳能是热发泡技术,寿命比微压电技术的短,佳能的喷头和墨盒一起换的那种肯定没问题,推荐买爱普生或兄弟。只是说了我的担心,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爱普生和兄弟的墨仓式没问题,佳能说不好,没有长时间使用的经验,佳能是热发泡技术,寿命比微压电技术的 ...

热发泡技术 + 连供 貌似容易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发泡技术 + 连供 貌似容易堵

这个没经验,没人愿意买一台试他堵不堵,我已经有20年没见过佳能的喷墨打印机了,20年前被佳能堵的有心里阴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普生和兄弟的墨仓式没问题,佳能说不好,没有长时间使用的经验,佳能是热发泡技术,寿命比微压电技术的 ...

谢谢,那我就换。
刚刚看了:兄弟的牌子,明显标注:微压电技术。
已更换:兄弟DCP-T426W型号。

我想起10年前的打印机就是佳能的。确实经常堵。

网友:
兄弟牌是国产?我知道它的标签机挺耐用的。十年了,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就换。
刚刚看了:兄弟的牌子,明显标注:微压电技术。
已更换:兄弟DCP-T426W型号。

买打印机看耗材,HP4826,用HP47墨盒,地表最便宜的墨盒,打印机买了快两年,给娃打印资料,不经常用,没发现堵,便宜又大碗。

网友:
hp 1020W 带Wi-Fi的打印机 用手机 打印非常方便

网友:
惠普1050,扫描复印打印一体,12a硒鼓。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幸在某打印机墨盒公司工作三个月,给我的认知是这样的。
原厂家想方设法锁死盗版墨盒,而盗版厂家想 ...

激光打印机,基本主流型号都有国产替代品,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