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microchip studio 7 AVR 在哪里可以设置系统堆栈啦 ??

楼主(2024-03-25):
请教下,使用microchip studio 7 在哪里可以设置系统堆栈啦 ??

貌似在 配置里面没有找到

网友:
这货前身是ATMEL?

网友A:
用的什么CPU,好像M核这些堆栈一般在启动文件中设置的。

楼主:
是的,使用的芯片型号是 atmega 25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CPU,好像M核这些堆栈一般在启动文件中设置的。

使用的芯片型号是 atmega 2560

貌似没有什么启动文件啊

网友:
不行就加一句汇编语句呗,非得去找系统配置?遇到系统(开发工具)变了岂不又玩完?

网友:
还记得51里面是 Mov SP, #xx
avr好像是差不多,还是差不多几十年前😄玩过一段avr

网友:
根据RAM大小自己算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找个.ICF文件瞧瞧

楼主:
貌似 avr 系列的没有找到 icf 的配置文件呀

之前貌似看到说是需要设置什么的脚本文件,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配置与设置呀
还有就是脚本文件书写格式貌似也不知道,
哎,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https://microchip.my.site.com/s/ ... ize-in-Atmel-Studio

楼主:
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但貌似这个是对 arm 的,

我使用的是 avr 系列的单片机,

刚刚测试了一下,貌似不太行啊,看看能否帮我找找有没有 avr 系列关于堆栈设置的文档,在此先感谢感谢啊

我参考的方法如下:

------------------------------------------------------------------------------

-Wl,--defsym,STACK_SIZE=0x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