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知道这种立体图是用什么软件可以绘制吗?

楼主(2024-03-25):
类似这种。
经常看见,感觉比较有创意,但是不知道怎么绘制出来的。

如下链接还有几个
https://mp.weixin.qq.com/s/q3pTUjrSwLMxJ0i0EpaJyg

网友:
楼主图和楼主位连接里的图应该都出自Midjourney,是AI

网友:
AI风,感觉不是画出来的。

网友A:
这种骚操作还要来作为技术来展示?

全是短路的,压在两条线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骚操作还要来作为技术来展示?

全是短路的,压在两条线中间。。。

画画不作为技术分析

网友:
看芯片上这些奇怪的丝印,应该是AI生成的
就不知道具体的提示词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骚操作还要来作为技术来展示?

全是短路的,压在两条线中间。。。

盘中孔工艺。上面的黑色白色,可视作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