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WU版主,小米电视屏幕闪烁,只有一部分背光

楼主(2024-03-25):
之前买的那种分体的小米电视3,  开机之后,屏幕每隔几秒黑屏, 或者是彻底黑屏, 或者是只有屏幕左侧一条有背光显示
几年前发生过相同的问题, 故障现象一样, 当时将系统重置了一下就好了, 好久再没有出问题.
现在又出现了这种现象, 开机过程二十秒左右,显示正常, 开机之后就开始闪烁(每隔几秒黑屏)或者只剩一侧有背光. 我又将系统重置了一次, 期间屏幕常亮十几分钟都没有闪烁或者黑屏的现象. 但是重置系统已经不起作用了, 问题依旧.

感觉不像是背光或者电源烧毁的那种, 因为几年前相同的问题重置系统就好了, 而且现在重置系统的十几分钟显示也是正常的. 只是开机之后就不行了. 版主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难不成是计划性报废了?

这是故障的照片

网友A:
屏幕排线接触不良的概率90%以上,
然后就是驱动板,能动手可以交换左右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6、6年前我家也是类似问题,我还专门买了块驱动板,结果一样),后来放置在一段时间后又好了,骑士就手机屏幕玻璃排线不良,
需要所谓的“压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排线接触不良的概率90%以上,
然后就是驱动板,能动手可以交换左右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6、6年前我家 ...

几年前此故障重置系统解决,
当前, 故障时, 重置系统十几分钟显示都正常, 然后正常进入系统就故障.

直觉上来说, 如果是硬件损坏, 应该是任何情况下都会表现出故障吧,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只有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才会故障, 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你的那个当时也这样吗?

网友B:
这个就是背光灯条烧了,需要开屏换背光灯条,开屏还需要吸屏器,自己换有风险

网友C:
有可能是背光,有可能是驱动板。前两天我的LG也是这个问题,拆开后盖对调一下电源驱动板上两个背光条的接插位置(一般是两个背光源),看是不是变成另外一边亮,原来亮的那边不亮。如果是就是电源驱动板坏了。我的就是电源驱动板上面的背光电源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背光灯条烧了,需要开屏换背光灯条,开屏还需要吸屏器,自己换有风险 ...

今天重置系统的时候,连续十几分钟显示都是正常的,重置完成进入系统马上就不正常了,这也是烧掉了吗?这么大的件,想发快递都没合适的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背光,有可能是驱动板。前两天我的LG也是这个问题,拆开后盖对调一下电源驱动板上两个背光条的接插 ...

目前在特定的软件状态(恢复系统时)下是能正常显示的,只要是正常使用就发生故障,如果是背光烧掉,是不是就一直不亮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特定的软件状态(恢复系统时)下是能正常显示的,只要是正常使用就发生故障,如果是背光烧掉,是不 ...

理论上是,有没有可能存在特定情况(功率?温度?)下出现驱动芯片不工作的问题。有心折腾一下的话可以拆开对调一下背光的插头,看看是不是不亮的变成另外一边了。
友情提示:拆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在特定的软件状态(恢复系统时)下是能正常显示的,只要是正常使用就发生故障,如果是背光烧掉,是不 ...

不用怀疑软件问题,这种情况我修过几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怀疑软件问题,这种情况我修过几台了

汤圆感谢! 这么大的家伙, 我看看怎么修吧, 连个包装都没有了.

网友D:
基本液晶电视机功率都是集中在背光上,对于用了一定年限的液晶电视特别是屏幕过保后为了耐久考虑适当稍许降低亮度可以大大延长背光寿命降低故障率。液晶电视机最好一年后设置 90% ,三年后 80% 亮度,适当降低顶端亮度可以大大降低背光 led 发热与整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液晶电视机功率都是集中在背光上,对于用了一定年限的液晶电视特别是屏幕过保后为了耐久考虑适当稍许降 ...

这个电视用了7年多, 前几年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重置了一下系统就好了, 这次估计要换零件才行.
现在的电子产品,想要和老机器那样的寿命,估计是不可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视用了7年多, 前几年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重置了一下系统就好了, 这次估计要换零件才行.
现在的电 ...

应该是背光灯条有 led 烧坏了时通时不通,更换这个风险很大容易碎屏,所以主要成本不在灯条 ,单独修灯条 led 会色温与老花成都不一样会光斑,拆一次风险很大且不保证其它灯珠用的住一般都是一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背光灯条有 led 烧坏了时通时不通,更换这个风险很大容易碎屏,所以主要成本不在灯条 ,单独修灯条 ...

我感觉这个是进入系统了,对背光电路有一些故障检测功能, 系统判断背光不正常,主动将其关闭的, 并不是简单的硬件完全烧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重置系统的时候,背光就一直工作正常, 一旦正常进入系统, 马上就会故障的原因.
之前重置系统能修好, 可能是系统在重置的时候,对某些保护参数进行了重新校准, 现在偏离了太多,已经校准不回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用怀疑软件问题,这种情况我修过几台了

搭车问一下,我弟弟家的一台夏普电视,开机几分钟后就重启(时间不一定,放冷却后有时可以看几分钟,但基本不超过5分钟),一直循环,拆机没有发现明显发热的器件,这种大概什么原因

网友B:
主板不良,淘宝上淘块主板换了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良,淘宝上淘块主板换了看看

有台dell的显示器显示一条竖线,竖线颜色貌似是随机,还有救治机会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一下,我弟弟家的一台夏普电视,开机几分钟后就重启(时间不一定,放冷却后有时可以看几分钟,但基 ...

好像是背光部分的电容(6KV 5P 5D 5J 6KV 5J 液晶背光板(高压板)瓷片电容)坏了,一共有近20个,一起给换了,就好了,我之前的sharp液晶电视就是这么修好的。好像这是个通病,网上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台dell的显示器显示一条竖线,竖线颜色貌似是随机,还有救治机会么?

要压屏,维修成本太高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背光部分的电容(6KV 5P 5D 5J 6KV 5J 液晶背光板(高压板)瓷片电容)坏了,一共有近20个,一起给 ...

好的  感谢 感谢,有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台dell的显示器显示一条竖线,竖线颜色貌似是随机,还有救治机会么?

没救了,cof排线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