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全平台有什么好用的文件同步或者备份工具

楼主(2024-03-26):
目前的网络是这样的:
家里的OMV nas通过SMB共享,然后家里的电脑访问共享,往里面备份数据。OMV是局域网,通过蒲公英旁路组网连接到手机外网。
目前的需求,需要同步软件,能实现家里电脑、android手机自动(或者半自动需要点击同步)往OMV共享文件夹里面备份。
最好不要改动OMV,不需要在OMV上面安装什么工具。只要win电脑、android手机上面装软件就行。只能局域网备份也行,不要求外网备份。
另外最好能增量备份,比如我win电脑删除了什么,同步的时候OMV共享里面不会删除。

目前都是手动复制粘贴,比较麻烦!还要确认是否覆盖。

网友A:
FreeFileSync: Open Source File Synchronization & Backup。看一下这个是否满足要求。局域网备份。半自动,需要点一下。之前还用过windows的,忘记名字了。可以设置计划任务,定时自动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FileSync: Open Source File Synchronization & Backup。看一下这个是否满足要求。局域网备份。半自动 ...

这个可以,那个更新就类似于增量同步。
Android上面的APP需要上Google play下载。
空了网上找找apk文件。
谢谢啦,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FileSync: Open Source File Synchronization & Backup。看一下这个是否满足要求。局域网备份。半自动 ...

在win下面确实好用,不过没找到android下面的app, 查了一下官网确实没有android平台的。
找了一款android下面的foldersync,挺好用的。

楼主:
用的是omv 群晖没用过。

网友B:
Syncthing,安卓有,linux有,windows有。
这么多年用过不少软件,最后觉得这个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cthing,安卓有,linux有,windows有。
这么多年用过不少软件,最后觉得这个最好 ...

这个需要在omv里面安装,不太合适我的需求。
我是在omv里面开smb共享,软件同步到这个共享文件夹就行。

网友:
群晖nas,无脑使用。

网友C:
百度网盘有个自动备份功能也是增量备份,上传东西至网盘,还有个同步功能,就是感觉略卡

网友D:
花点钱,充百度SVIP,网盘同步,比起其它设备好用很多,唯一风险就是不要同步自拍的就好。

网友:
wps的会员,100G空间。

楼主:
好不容易omv搞定了,现在4x16t,数据量大,数据迁移也比较麻烦。
之前买了万由的机箱,买的配置高的主板,组nas,电源20PIN的,主板24PIN的,没查资料直接硬怼,把主板烧了。
后面就买的星际蜗牛主机弄的omv。虽然配置低,但是稳定跑了两年了,不想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网盘有个自动备份功能也是增量备份,上传东西至网盘,还有个同步功能,就是感觉略卡 ...

百度就算了,太麻烦了。数据放在上面也不放心,还是在自己手里安全点。
另外家里电视播放上面存放的电视剧,也比较麻烦,没有局域网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点钱,充百度SVIP,网盘同步,比起其它设备好用很多,唯一风险就是不要同步自拍的就好。 ...

很早很早以前,充会员,给小姐姐安了一个家,某天想回来看望小姐姐,结果小姐姐都被带走了,就留下了一个个几秒的小视频……
从那一刻,我就再也不用百度了,可惜再也找不到那些可爱的小姐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yncthing,安卓有,linux有,windows有。
这么多年用过不少软件,最后觉得这个最好 ...

赞同,这个软件是目前同步类工具里最好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这个软件是目前同步类工具里最好用的了

不过就是源主机和备份的目标主机都要安装这个原件,通过加入同样的ID来组网,这个对有些主机不方便。我不想在omv上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