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kicad真是长知识:定位孔分这么多

楼主(2024-03-26):
最近看了坛友的推荐,说8.0的kicad很好用,然后这几天就在研究学习使用kicad软件,做一个FOC驱动板当作练习。

目前已经在画PCB了,感觉这软件挺好,一些操作适应了之后操作就很舒服。

而且真的不用特意去学,有其他软件的基础,自己捅咕一下,不明白的地方百度一下即可。

然后就是这个定位孔,不仅分M2,M3这样的大小,还分DIN标准的,ISO标准的,很涨知识。。。
我现在还在百度这几个标准的孔有啥区别

网友A:
是的,Kicad 的封装库很多宝藏的

网友B:
kicad里自带tc2030连接器封装,我现在自己用的板都用tc2030做调试口,比排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里自带tc2030连接器封装,我现在自己用的板都用tc2030做调试口,比排针好用。 ...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感觉又涨知识了!!!
这个是靠重力压紧,来保正良好接触的吗?

感觉调试用这个,比那种小夹子探针型的方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Kicad 的封装库很多宝藏的

看来确实应该花时间,把kicad封装库挨个浏览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淘宝搜了一下,感觉又涨知识了!!!
这个是靠重力压紧,来保正良好接触的吗?

不是重力,烧录程序,手按着,长时间连接调试,有个卡子可以在在背面卡住导向针,就一直连着了,板已经装到设备里不好插排针的情况,用这种烧程序,不用担心插错管脚烧芯片。我最早是在Jlink板上见到这类烧录口。

楼主:
说回螺丝,我感觉好像DIN965的螺丝在中国更常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重力,烧录程序,手按着,长时间连接调试,有个卡子可以在在背面卡住导向针,就一直连着了,板已经装 ...

明白了,感谢,长知识了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重力,烧录程序,手按着,长时间连接调试,有个卡子可以在在背面卡住导向针,就一直连着了,板已经装 ...

之前见过这种,一直不知道调试时是怎么固定的,原来是有针 啊,。推荐一个这个口的连接线,我在淘宝搜,貌似都非常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见过这种,一直不知道调试时是怎么固定的,原来是有针 啊,。推荐一个这个口的连接线,我在淘宝搜, ...

成品非常贵,我是自己做的,网上下载3D结构件,JLC打印,买荣华带线的探针,回来自己修整组装。背面的卡子用爪簧测试孔,网上都能买到。
可以看我发的贴,里面有资料。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7495-1-1.html

背面卡子我经常用鳄鱼夹替代,需要调试输出日志时,拿夹子在板背面夹导向针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成品非常贵,我是自己做的,网上下载3D结构件,JLC打印,买荣华带线的探针,回来自己修整组装。背面的卡 ...

以前100块买了一根,后来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了。 开发调试需要后面那个卡子。 不过我现在都是靠侧向弯着线别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100块买了一根,后来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了。 开发调试需要后面那个卡子。 不过我现在都是靠侧向弯着线 ...

买几个1mm的爪簧测试插孔,自己做块小板把3个插孔焊上,和原厂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几个1mm的爪簧测试插孔,自己做块小板把3个插孔焊上,和原厂的一样。

我还有几个内抓,改天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里自带tc2030连接器封装,我现在自己用的板都用tc2030做调试口,比排针好用。 ...

这个在欧洲很流行。我们习惯用排针,他们喜欢用这个。所以电路上面两者都有。

网友E:
太占面积了,还是排针排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占面积了,还是排针排母小

是的,排针多方便呀,而且便宜。那个tc2030不光器件占空间,而且还要考虑插拔的时候手指头方不方便按压两侧的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占面积了,还是排针排母小

的确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