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里可以逆向xmc1400系列的mcu?

楼主(2024-03-26):
如题 ,谢谢

网友A:
这得是上千万的大买卖了吧

网友B:
听说xmc1400很难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xmc1400很难读出来

是啊,没有人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是上千万的大买卖了吧

m0内核的mcu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m0内核的mcu啊。。。。。

你不是逆向MCU吗,逆向完不得流片么,流片不得测是么,流片一次不成功呢。
流片一次不得几十上百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逆向MCU吗,逆向完不得流片么,流片不得测是么,流片一次不成功呢。
流片一次不得几十上百万了。 ...

,只是分析下程序。。。。你理解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分析下程序。。。。你理解复杂了

那你这叫逆向XMC1400系列的MCU程序。。。缺几个字,意思差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叫逆向XMC1400系列的MCU程序。。。缺几个字,意思差了不知道多少了。 ...

还是系列,
以为是要做一个大买卖,
相当于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兼容STM32F1XX所有型号的芯片的意思,
结果是破解一个F103C8T6芯片程序的小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