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无线JLink成功,使用资料和售后交流全在这个帖子

楼主(2024-03-26):
感谢坛友的支持。最终众筹了39套。
旧帖子链接: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0337-1-1.html
技术资料和视频正在加紧时间做,明天放出。有任何技术问题,使用问题,请在此交流。
有任何建议批评,欢迎大家指正。

本来是想设置30天发货的。但是淘宝只有15天选项。时间比较紧张,最终PCB_LayOut都外包出去了做了,好像也是坛友。首批在嘉立创做PCB+SMT了30套,已陆续发货。剩下的9套,我又在嘉立创打样了50PCS,预计一周内发货。
剩下的有需要的可以继续考虑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71259581263 但是过了众筹时间,上调了20元价格。
这个项目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觉得是真的有用。也感谢坛友的支持。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本来设计了一个IPS屏,但是原理图上引脚弄错了,导致屏没有了。但是一般分配的IP都是不变的,也可以接受。

最终成品如图:

一个使用图:

最新使用教程(b站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171754fe65f781aef7

使用说明书:见附件。

百度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TuSTZtuHwf-Ij_BDPvl8w?pwd=2580
提取码:2580

来自 39楼

楼主:
2024.03.29,最新消息:
资料重新制作了,解决了:坛友:lhj200304,几条帖子指出的配网时候的问题。现在不会跳后台信息。配网更方便。
同时视频和资料都重新制作了。楼主位的失效了。
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171754fe65f781aef7
合集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XTDWcRQy0yBs_IrqeDYXw?pwd=2580
提取码:2580

重要:看到帖子的坛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配网的时候相对麻烦一点,只要配网好了之后。直接上电就可以使用了。不用再管这些信息了。
有个坛友私下和我说,感觉好麻烦。不好使用,所以这里特意提示:配网好了之后,以后使用就是只要供电插上就行。

网友A:
IP地址啥的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啥的怎么设置?

资料正在做,明天统一上传。到时候置顶。

网友B:
可以买这个盒子学习无线jlink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这个盒子学习无线jlink的原理吗?

可以学习Linux

网友:
我的两套终於看到了希望

网友:
有使用教程吗

网友:
楼主厉害,主控用的v3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啥的怎么设置?

资料已上传楼主位,有问题直接在此沟通。

网友:
看着像t113,或者v3s

网友C:
这个天线有点大,看着不太协调

网友D:
JBox可以通过JLink反向供电吗 ?

这样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网友E:
如果可以实现 txt 文本 配网 就会方便很多了哈

网友E:
另外,是否模块会自建一个WIFI 热点,让笔记本连接这个热点?是否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是否模块会自建一个WIFI 热点,让笔记本连接这个热点?是否有这个功能啊? ...

这个在设计中:上周我尝试了,没成功,就没加这个功能。您可以用笔记本散发热点给它用。
另外后续的一些升级计划:增加启动速度,内网透传配置。led指示灯这样。还有这个散发热点。不过项目太忙,这个估计得等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可以实现 txt 文本 配网 就会方便很多了哈

如何txt配网?Linux有这个功能吗?txt怎么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天线有点大,看着不太协调

这个天线很小,才5CM。
还有就是,无线调试的无线信号质量和强度影响很大,天线在小的话,距离和速度就不够了。
其实原本的设计:内置了一个天线,最后发现信号不好,就换了方案。
此外:这个天线可以自己更换,内置的ipex接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何txt配网?Linux有这个功能吗?txt怎么给它?

模拟个U盘设备  配置文件直接拖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ox可以通过JLink反向供电吗 ?

这样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反向供电考虑了。就是从目标板子取电。所以增加了相对宽电压输入:2.8-5.4v,这样3.3和5v系统都能考虑到。
但是:不是从Jlink反向来。从Jlink那里取电有点奇怪。
设计是这样:反向供电到USB,自己拆一根USB线,接上线就好。
原本设计:留有两根排针插头供电,最后放弃:不好看,增加设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个U盘设备  配置文件直接拖到U盘

可以可以,用的这个芯片好像没有两个USB。这个后期如果改版了考虑。或者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现在这个方式,不算难,但是确实不够简单。要安装驱动,手工填写。
这个确实好重点考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向供电考虑了。就是从目标板子取电。所以增加了相对宽电压输入:2.8-5.4v,这样3.3和5v系统都能考虑到 ...

按图示,JTAG/SWD连接目标板,JBox的USB口还需要USB供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txt配网?Linux有这个功能吗?txt怎么给它?

我的意思是,假如说,类似于树莓派的那个功能。或者插入USB电脑,自动弹出一个U盘,然后用户新建或者里面存在一个config.ini之类的文件。这样可以键盘敲字符输入。
然后,下次上电,自动加载网络配置文件。当然,这个功能或许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功能。
如果有了自己支持的模块建立热点,那就方便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示,JTAG/SWD连接目标板,JBox的USB口还需要USB供电吗?

需要的。

网友G:
透明盒子JBOX插插哪里,黑色JTAG插哪里?

怎么看不懂使用场景

====

看了下帖子,有点明白了,透明盒子USB公座是取电?母座连接JTAG?,然后JTAG再连接目标板?

透明盒子,通过wifi,连接异地电脑调试?

==

如果这样的话,一般的网络环境,家用wifi,或者手机热点,在线仿真(打断点)速度能支持吗?不会经常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透明盒子JBOX插插哪里,黑色JTAG插哪里?

怎么看不懂使用场景

对的。
不能异地传输,异地传输要使用FRP内网透传功能。这也是之前帖子坛友给的方法。这个我还没来得及研究。

现在是需要在:同一个网络下。
实际,只要网络环境OK,比较稳定,但是速度多了一层wifi传输,能轻微感觉到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透明盒子JBOX插插哪里,黑色JTAG插哪里?

怎么看不懂使用场景

在线仿真,都没问题。不如拿一个回去试试?或者等待坛友反馈。我个人比较满意。

网友A:
最后增加用户名密码的过程中会跳很多文字,影响操作。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另外更改后保存改怎么搞,用那个指令?

网友A:
最后的nano的操作,strl + 0 好像不能保存,很奇怪

网友:
没有办法解决一直跳代码的问题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nano的操作,strl + 0 好像不能保存,很奇怪

Ctrl➕s保存。
您把Jlink也插上,这样少报一点。动作快一点,我录制的视频,您按照我上面操作。

网友:
难道没人觉得 这一堆东西,  很不方便吗?   要是能集成在一起 才有吸引力.  另外加上电池供电.

网友:
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好像不行,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有没有一个标准格式,我复制进去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可能有些空格对不上,有没有一个模板?可以复制黏贴

网友:
配网一直不成功,各种问题,卡在这里了,等大神指点

网友A:
切换到etc目录下有三个文件
wpa_supplicant
wpa_supplicant.conf
wpa_supplicant.conf.save
什么原因?能不能重装这个系统呀,或者恢复一下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etc目录下有三个文件
wpa_supplicant
wpa_supplicant.conf

加我微信TC4300。我远程操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增加用户名密码的过程中会跳很多文字,影响操作。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另外更改后保存改怎么搞,用那 ...

已重新制作资料和方法,不会跳后台信息了。可以看置顶帖子方法。
谢谢提出的问题。改之后配网方便很多。

楼主:
使用指令: nano /etc/wpa_supplicant.conf
提示: 读取锁文件: /etc/.wpa_supplicant.conf.swp 时出错。
a) 此时只要把这个文件删除就行, 先 CTRL+X 退出当前页,再使用下面指令:
b) rm /etc/wpa_supplicant.conf.swp
c) 删除之后,就可以重新配网了。

看到帖子的坛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就配网的时候相对麻烦一点,只要配网好了之后。直接上电就可以使用了。不用再管这些信息了。

网友A:
电脑加了VPN的情况下连接到手机开的热点,好像不行。keil探测不到jlink

网友:
我换个根天线,用PCB天线,直接贴在侧面,这样就不怕倒处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加了VPN的情况下连接到手机开的热点,好像不行。keil探测不到jlink

我今天实测。
用的路由器网,电脑开了CLASH加速,实测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吗?会不会当时忽略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实测。
用的路由器网,电脑开了CLASH加速,实测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吗?会不会当时忽略了 ...

我用手机开热点,JLINK和自己电脑都连接手机热点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在公司,用手机开热点,公司电脑连接手机热点,要通过VPN,JLINK直接连手机热点,   这样KEIL没办法找到j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实测。
用的路由器网,电脑开了CLASH加速,实测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吗?会不会当时忽略了 ...

可能公司的VPN有点啥问题吧

网友H:
无线JLink更新到最新的 7.96c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线JLink更新到最新的 7.96c 了

经常更新,只要保证:在7.94下,不报盗版,不报升级就可以的。
建议还是:电脑上也使用7.94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公司的VPN有点啥问题吧

看看有没有白名单之类的,把IP地址加进去试试。

网友C:
希望楼主能增加 屏幕显示 IP地址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能增加 屏幕显示 IP地址的功能

本来有个屏幕的,最后发现线画错了。最后就没增加了,时间比较紧。
通常IP固定的。

网友(2024-06-27):
还要卖的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经常更新,只要保证:在7.94下,不报盗版,不报升级就可以的。
建议还是:电脑上也使用7.94的驱动。 ...

请教一下,有些老版的jlink10/11只能用v7.56以下的驱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有些老版的jlink10/11只能用v7.56以下的驱动,怎么办?

必须在那个或者以上版本,不报盗版,不报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在那个或者以上版本,不报盗版,不报升级。

山寨版的有什么办法升级固件到7.56以上而不变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