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GET3001!用法篇-如何使用TARGET丰富的元器件库

楼主(2024-03-27):
上篇文章我讲到了如何使用TARGET3001!做四层电路板,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元器件库的问题,那今天我就主要讲一下TARGET3001!的丰富元器件库,以及我们该如何使用TARGET的自带元器件库和对接的3个网络库。

①首先,还是打开我们的软件-TARGET3001!,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a new project新建一个空白工程文件,我主要演示功能,所以工程名默认(NEW.T3001),最后点击OK即可。

②接下来进入到TARGET3001!原理图界面,我们有4种方式进入元器件库界面。分别是:a、Components-->Import components symbols... b、点击上方工具栏运算放大器的标识 c、点击右侧工具栏Components下的任意元器件标识 d、按快键[ i ]。

③进入元器件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页面很有层次感,元器件的分类清晰(左侧框住部分),且右侧对接的三个网络元器件库也是一目了然(右侧框住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在输入框中搜索元器件名(型号),然后精确搜索,也可以粗略搜索。

④我已经提前打开一份原理图的PDF文件,我将以框住的几个元器件为例子介绍一下TARGET3001!元器件库的操作。

⑤回到软件元器件库界面,首先我们先以这个容值为0.1uF的电容为例,那我在这里输入“Cap 0.1uF”,点search就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元器件。如果这是一个封装为0805的电容,那这里点击C-0805,最后点击Import component导入到原理图中。

⑥说起精确搜索,对于电阻,电容,电感等器件,我们可以点击原理图界面右侧工具栏里的Components下的对应图标,进入元器件界面后,可以通过它们的值、封装类型和封装信息实现相对精准搜索。比如我这里我以“阻值为1K欧姆,封装类型为SMD,封装为0805的电阻”,点击search后,可以发现元器件列表出现很多结果(红色框内)。

这里点击R_SMD_1K_0805,还可以选择元器件标准,DIN-德国工业标准(估计因为这个软件来自德国,所以会有这个德国工业标准)、IEEE-国际工业标准,因为两个标准除了原理图里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最后点击Import component导入到原理图中即可。

⑦接下来,我们以这个LM2663芯片为例,继续在TARGET3001!自带元器件中尝试搜索。

可以发现,TARGET3001!自带元器件库并没有找到这个元器件。这里你是不是以为没办法了?不,虽然软件自带元器件库含有大量元器件,但如果找不到,我们可以优先考虑使用软件对接的三个网络元器件库,这时我们以 Ultra Librarian为例,点击它,稍等片刻,即可在浏览器中打开相应网页并自动搜索对应器件,可以看到有很多搜索结果,假如我们点击第二个LM2663M。

进入新的页面,我们首先确认这个元器件的Symbol、Footprint和3D Model是否均符合要求,如果符合要求,我们点击Download Now将它下载到TARGET3001!本地元器件库中,如果不符合要求,则退出该页面返回上一页继续寻找符合要求的元器件。这里显然符合要求,我们点击Download Now。

弹窗这里选择TARGET 3001!并且勾选它(框起来的部分),最后点击Login to Download。

这里会让我们登录账号,没有的话点击Register用邮箱注册一个账号,很快的,由于我注册账号了,直接点击Login即可。

这时候再重新点击一下Download Now。

弹窗这里稍微等待几十秒即可成功在网络库里下载元器件到TARGET 3001!中了。

下载完成后,一般会自动跳转回到软件元器件库界面并且显示刚刚在网页下载的元器件。当然我们也可以手动搜索或者点击左侧CXF Ultra Librarian进入该栏目下找到对应元器件,确定无误后,点击Import component导入到原理图中即可。

⑧最后我们再以这个MIC29302芯片为例,同样也是先在TARGET3001!自带元器件中尝试搜索。

可以发现,TARGET3001!自带元器件库并没有找到这个元器件,这时我们还是优先考虑使用软件对接的三个网络元器件库,我们以 SamacSys为例,点击它,稍等片刻,即可在浏览器中打开相应网页并自动搜索对应器件,同样可以看到有很多搜索结果,假如我们点击第二个MIC29302WU。

进入新的页面,我们还是首先确认这个元器件的Symbol、PCB Footprint和3D Model是否均符合要求,如果符合要求,我们点击Download将它下载到TARGET3001!本地元器件库中,如果不符合要求,则退出该页面返回上一页继续寻找符合要求的元器件。这里显然符合要求,我们点击Download MIC29302WU Model。

这里会让我们注册账号,没有的话用邮箱注册一个账号,很快的,由于我注册过账号了,直接点击Sign in登录账号即可。

这里直接登录账号,点击Sign in即可。

这时候再重新点击一下Download MIC29302WU Model。

稍等片刻,下载完成后,一般会自动跳转回到软件元器件库界面并且显示刚刚在网页下载的元器件。我们也可以手动搜索或者点击左侧CXF SamacSys进入该栏目下找到对应元器件,确定无误后,点击Import component导入到原理图中即可。

⑨回到原理图,我们可以发现,示例的4个元器件均成功添加到原理图中,同理,其他元器件的添加也可以采用以上这些方法实现。

总之,TARGET3001!自带丰富的元器件库以及对接了3个网络元器件库,这些基本能够保证我们平时的工作需求,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

后续我还会继续分享关于TARGET3001!的使用方法或者功能操作,感谢阅读!

网友:
又是原理图符号按封装画的风格,写程序的不画图,画图的不写程序,程序功能和实际需求不符。

网友A:
现在的软件各具特点, 基本的任务,用谁家的软件都是可以完成的.
对于大部分轻度用户来说, 上手难度成为软件是否成功普及的重要因素.
所以, 这个软件有没有中文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软件各具特点, 基本的任务,用谁家的软件都是可以完成的.
对于大部分轻度用户来说, 上手难度成为软件 ...

暂时没有中文版,因为有其他EDA软件的使用经验,所以我只用一周就可以正常上手操作了,相对还是比较简单易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