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串口助手 发的数据和收的数据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24-03-27):
使用的是虚拟串口 发送的1  接收到的是31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1' = 31H

网友:
进制的问题,你十六进制发送 用十六进制显示 就一样了,串口助手勾选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1' = 31H

哦  发送的是字符    谢谢

网友B:
楼主除了故意的就是故意的,😄
难道你想说他是工程师吧,他好像也多多少少知道数制那些事,

网友:
注意:字符'1' 的ASCII码值是0x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除了故意的就是故意的,😄
难道你想说他是工程师吧,他好像也多多少少知道数制那些事, ...

   最近同学来的蛮多    这是必经之路要走滴

网友:
有新人来说明是好事情,现在想混的论坛也没有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