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XO的牵引范围为什么只有50ppm,有没有范围大点的?

楼主(2024-03-27):
在xx商城上找VCXO,发现各个品牌各个型号牵引范围都只有正负50ppm,这个太小了,我需要正负500ppm左右

有没有牵引范围比较大的型号呢?请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A:
自己用晶体和变容二极管搭一个VCX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晶体和变容二极管搭一个VCXO

那就没必要了,自已搭的心里没底😂
是否因为晶振的频偏只能做到几十ppm这么大?

网友:
一般来说晶振的频偏都不能大,大了就不是晶振了。所以早期的调频发射机要一路倍频到几百兆,然后混下来以便再倍频,就是为了通过倍频获得必要的频偏,真正要指标的晶振比如在20兆的时候频偏也就5k左右,越大振荡器谐振原件的Q值只能越低,随之带来的是指标不稳定。出售陶瓷谐振器每只1000W欧元

网友:
都是些相互矛盾的需求,所以怎么满足
,一方面要求很稳定,一方面要求可以随意的调整,
厂家怎么敢任由你给个电压乱调,今天你硕给了1V她加了1块,明天你也说同样的电路啥都没动怎么就变成2k了,这时候谁来负责,很可能是你电压在飘导致的,那么这样下来如何保障稳定可靠,

网友B:
https://www.sitime.com/products/i2cspi-oscillators/sit3521

他家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itime.com/products/i2cspi-oscillators/sit3521

他家很多的

这个功能强大,肯定满足需求,但估计很贵,你用过吗,小批量价格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功能类似的国产替代型号呢,其实我找个牵引范围大点的VCXO就够用,这种数字接口的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强大,肯定满足需求,但估计很贵,你用过吗,小批量价格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功能类似的国产替代 ...

只用过sitime的普通tcxo,价格倒还算正常

这个数控的报价10~20$,也有vcxo版
淘宝有他家的样品中心可以问问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强大,肯定满足需求,但估计很贵,你用过吗,小批量价格大概是多少?
有没有功能类似的国产替代 ...

支持很给力的 小批量支持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