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耐高低温,引脚多,便宜好用的芯片

楼主(2024-03-27):
要求耐-40到125度,引脚越多越好200不嫌少,500不嫌多,工作电压3.3-5V,功能比较简单,速度慢点也不要紧,最好能像8位mcu一样简单粗暴

网友A:
FM4 S6E2C1 Microcontroller IC
216-LQFP (24x24)

ARM® Cortex®-M4F  32-Bit Single-Core 200MHz
1.5MB (1.5M x 8) FLASH

2.7V ~ 5.5V Voltage
-40°C ~ 125°C Operating Temperature

拆成多个芯片实现明显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4 S6E2C1 Microcontroller IC
216-LQFP (24x24)

是的,现在用了8颗 stc8 实现的,有点太占空间了

网友:
MCU+CH351这一类的IO扩展芯片,一片351可以扩展32个通用IO,这样只需要维护一个MCU的固件即可,多个STC需要维护多套代码,感觉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用了8颗 stc8 实现的,有点太占空间了

做的什么?需要这么多mcu。用IO扩展芯片会更好些吧。stc的芯片耐高低温不行。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