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25Mhz单端时钟,转为差分时钟,请大家推荐一下阻容网络

楼主(2024-03-28):
想将3.3V的单端时钟转用阻容网络换为1.8V的差分时钟给FPGA使用
我按下图这样试,可以工作,但是示波器看波形不好看,请大家帮忙出谋划策一下改进建议

网友A:
差分信号 不应该振荡方向 相反吗? 你这个震荡方向相同的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弄个巴伦不好吗?

网友B:
差分是相位相差180°的信号。 你这不是错的。
你都有FPGA了。从1个BANK的 时钟PIN 单端进去 ,然后在从FPGA的差分PIN出来不就结了
而且你这事25M的时钟,现在的晶振都可以1.8V~3.3V供电。 你去找一个1.8V的时钟 ,单端进去不是更快

网友:
单端转差分的放大器是不是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信号 不应该振荡方向 相反吗? 你这个震荡方向相同的  应该不可以吧

纯靠阻容,做不到反相,但是是能用的
看示波器那个图,半个周期黄线在上,半个周期绿线在上,两个通道相减,就是正负交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是相位相差180°的信号。 你这不是错的。
你都有FPGA了。从1个BANK的 时钟PIN 单端进去 ,然后在从FPG ...

我那样用是可以用,看示波器那个图,半个周期黄线在上,半个周期绿线在上,两个通道相减,就是正负交替了

这个只是硬件调试临时用

网友:
没见过这样用法
加个管子搞一路反向可行不

网友C:
无源单端转差分要用巴伦,也可以用LC移相,用RC是不靠谱的(刚好你是带衰减的需求才勉强能用)。

感觉LZ还是找个懂模电的来搞吧,不要自己凿轮子了,看着你这么瞎折腾都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源单端转差分要用巴伦,也可以用LC移相,用RC是不靠谱的(刚好你是带衰减的需求才勉强能用)。

感觉LZ还是 ...

公司没有懂模电的人,所以只能向坛友救助啦

只是为了临时硬件调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没有懂模电的人,所以只能向坛友救助啦

只是为了临时硬件调试用

如果实在没有懂模电,又对数电和软件十分有信心的,我建议你考虑用Si5351A做个软件锁相环,便宜又大碗,差分输出也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没有懂模电,又对数电和软件十分有信心的,我建议你考虑用Si5351A做个软件锁相环,便宜又大碗, ...

谢谢推荐,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有这个时间样品都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