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模块可以电位器调速,就可以输入PWM调速吧?

楼主(2024-03-28):
对电机调速这个不是很清楚,看淘宝有些调速模块用电位器控制,未说明PWM控制,比较便宜。
有些调速模块可以电位器控制,同时那个控制引脚也可以输入PWM调速,就贵一些。

PWM调速就是将脉冲转为可变电压了,跟电位器就是一回事。

这样理解没错的话,能电位器调速,就能输入PWM调速吧?

网友:
个人理解,电位器或者pwm只是传递转速信号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真正的驱动信号。

网友:
还是有区别,不明写PWM的我都不会使用PWM调速,比如两根线的有刷电机PWM调速就没有直接控电压输出靠谱

网友:
一个字“滤“
说清楚就是通过LC/RC等滤波方式将pwm信号滤波变成直流电压信号,不就通吃了嘛😄

楼主:
买了几个十几块钱的调速模块。
上面也没几个零件,就一个八脚的ic,估计是个单片机。信号从一个引脚进去,在另一个引脚信号出来驱动nmos。
没搞明白,此处需要个单片机做什么,电位器或者pwm直接控制nmos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