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重复文件太多,如何高效免费的查找到?

楼主(2024-03-28):
电脑中重复文件太多,如何高效免费的查找到?  网上都是收费软件,我也最多三个月采用一次

网友:
一直用这个

网友:
其实用Everything也行吧,有教程
我是最简单直接所有文件按大小排序,重复大文件一目了然

网友:
以前用DigitalVolcano Duplicate Cleaner 2.x版本,去年发现更新到5.x了,还是Pro版本,试用了一下,比老版本强大太多了。我用这个软件清理NAS里同步的重复文件

网友:
文件查重工具删除掉不用的。最近也准备整理一下文件

网友:
doublekiller, 这个工具很老土但是还是不错的
可以比较指定目录的指定后缀名的文件, 比较大小,比较crc之类的,然后得出一堆重复的让你选择。 选择的时候慢点,那个地方作得乖乖的

网友:
每次干活前看文档,干完活写文档。几个月以后会发现有128g的硬盘足够用了

网友:
DoubleKiller v1.6.2.82.exe

轻量级工具软件,根据文件长度,CRC查重,属于精确查重软件。

使用方法:打开软件-option-点floders下面的"+"添加查重的文件夹,点击下面的"Run"开始查重。其他的设置和用法,自己再摸索一下,不难。

网友A:
Duplicate Cleaner Pro_v5.15G.7z

(7z分卷压缩包,下载后请去掉文件扩展名7z,恢复分卷压缩包原始文件名再解压)

功能比较完善的查重工具,支持精确查重,模糊查重。

基本用法:配置搜索规则-配置扫描位置-执行查重-重复文件处理

这个软件支持普通文件的精确查重,图片、音频、视频的模糊查重。

目前我只用过图片查重功能处理重复的照片,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uplicate Cleaner Pro_v5.15G.7z

(7z分卷压缩包,下载后请去掉文件扩展名7z,恢复分卷压缩包原始文件名再 ...

下载了你的不会用 去掉最后一个7z文件名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你的不会用 去掉最后一个7z文件名就不对了

7z2301-x64.7z 是解压软件,来自 https://7-zip.org/

图片是用 7z 对分卷压缩包进行测试,未见问题。

注意文件扩展名是全显示的,001/002/003就是文件扩展名,后面没有其他后缀了,Windows默认隐藏已知扩展名是个坑。

7z的分卷包扩展名也是一坑,应该学RAR,用 xx.001.7z/xx.002.7z/xx.003.7z 的形式。

网友:
换个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z2301-x64.7z 是解压软件,来自 https://7-zip.org/

图片是用 7z 对分卷压缩包进行测试,未见问题。

谢谢回复,我以为跟之前一样都可以用RAR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