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接锂电池串联的充电芯片电路

楼主(2024-03-28):
用的SLM6800充电管理芯片,想知道这电池负极(右下角的BAT-)是不是要连在GND上?

网友A:
肯定要啊,不然没有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啊,不然没有回路

应该不是。
如果是的话直接用gnd网络不就好了。
大概率是到了锂电池保护芯片电路那边,或者是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
如果是的话直接用gnd网络不就好了。
大概率是到了锂电池保护芯片电路那边,或者是带保护板的 ...

应该就是GND,我又看了同一家公司给3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的SLM6803芯片,引脚、接线几乎都一样,特意在BAT-右边用括号标出了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GND,我又看了同一家公司给3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的SLM6803芯片,引脚、接线几乎都一样,特意在BAT- ...

如果接的gnd那就是用的电池包,电池包那边自带保护板。如果直接接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好多年前也用过锂电池,自从出过一次事故导致一个员工断一条胳膊,另一个员工面部毁容,后面再也不敢用锂电池。即使万不得已用锂电池,也会特意和电池供应商签另外一份关于意外事故合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的gnd那就是用的电池包,电池包那边自带保护板。如果直接接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好多年前也用 ...

对,接PACK锂保的负极,锂电池要带保护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的gnd那就是用的电池包,电池包那边自带保护板。如果直接接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好多年前也用 ...

什么设备上用的电池威力这么大?

网友C:
你这个锂电池有点猛哟,哥们,断腿和毁容,这电池容量应该炸药包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锂电池有点猛哟,哥们,断腿和毁容,这电池容量应该炸药包一样了 ...

电池体积和电池灶上面用的普通电池一样(小时候手电筒那种体积)。结构人员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挤到了电池,瞬间直接爆炸了。

网友:
那确实蛮大的了,那种比18650还大。。。是要小心

网友D:
这种芯片有均衡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有均衡功能吗?

我猜是没有的,因为芯片只接串联电池的8.4V那一端,没接2根电池中间的4.2V那一端,应该只能用在带电池保护板(保护板一般有均衡功能)的电池包上

网友:
资料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