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动推杆换向,没有速度要求,用H桥还是双继电器呢?

楼主(2024-03-29):
控制一个24V电动推杆,不超过2A电流,速度也没什么要求。

H桥方式用4个IO口,双继电器用2个IO口,成本差异忽略不计。

哪种方案不容易损坏,靠谱一些?避免售后麻烦。

网友A:
H桥,刹车不处理好的话确实有烧毁风险
不过继电器个头大,生产成本也高都不在乎吗
不过继电器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双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刹车不处理好的话确实有烧毁风险
不过继电器个头大,生产成本也高都不在乎吗
不过继电器是 ...

皮实耐用就行,没什么量的设备,成本宽松些。

继电器双联不行吧,两组触点都是同时开,或者同时关。
我用2个继电器就是为了能组合4种状态,实现电动推杆正反向运动。

网友B:
继电器换向,1个MOS或达林顿控制起停

网友C:
H桥的Q14用一个IO,Q23用一个IO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换向,1个MOS或达林顿控制起停

两个继电器同时导通,或者同时断开 时候,推杆线圈触点同时接电源正极或者负极,此时都是停止状态。

跟用MOS控制启停区别在哪里?

网友D:
汽车上都是用的继电器,比如雨刮器,看你使用频率,继电器有次数寿命,注意程序别短路就行

网友E:
看换向速度和使用频率,每天用不了多少次的用继电器,频繁动作用H桥,如果不需要短路自锁,可以H桥用2个io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桥的Q14用一个IO,Q23用一个IO不可以吗?

可以,好像也看不出问题,我这种用途跟电机高速旋转还是有些不同,不需要刹车这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上都是用的继电器,比如雨刮器,看你使用频率,继电器有次数寿命,注意程序别短路就行 ...

一天动作估计不超过10次。
不过普通继电器一般都只标注 阻性负载,还得找严谨一点 有感性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换向速度和使用频率,每天用不了多少次的用继电器,频繁动作用H桥,如果不需要短路自锁,可以H桥用2个io ...

如果严格起来,得看感性负载电流的继电器吧?
平时那种WIFI开关,里面的继电器参数都是阻性负载的,但是控制电机,一时半会也不会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继电器同时导通,或者同时断开 时候,推杆线圈触点同时接电源正极或者负极,此时都是停止状态。

跟 ...

就是不要用继电器来控制起停,因为触点会打火,也可能粘上。
继电器只在电机不运行的时候切换方向,MOS或三极管控制起停。
如果使用双刀继电器,可以只用一个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严格起来,得看感性负载电流的继电器吧?
平时那种WIFI开关,里面的继电器参数都是阻性负载的,但是 ...

要用TV5、TV8的继电器,成本就高了,不如用有刷驱动芯片,比如DRV8870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要用继电器来控制起停,因为触点会打火,也可能粘上。
继电器只在电机不运行的时候切换方向,MOS或 ...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的话对继电器的要求就低了,不在通电状态切换触点,那当作纯阻性负载考虑电流就行,不用考虑感性负载电流这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的话对继电器的要求就低了,不在通电状态切换触点,那当作纯阻性负载考虑电流就行, ...

电机启动和堵转的电流都比较大,很容易就超过继电器的触电电流,配合简单的恒流或者过流保护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的话对继电器的要求就低了,不在通电状态切换触点,那当作纯阻性负载考虑电流就行, ...

是的,这样触点就没什么消耗了,寿命会长。
但是不能视为纯阻性负载,续流二极管还是必须的。
启动时的电流对于静态的继电器触点来说问题不大,堵转还是有必要判断下的。
在这个做法中,MOS或三极管也可以PWM,限流和缓启动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推荐使用h桥,继电器有打火,触点粘连的风险。

h桥一定要有过流保护。虽然额定2a电流,但是堵转的时候电流可能有10a都不止。

下图是我实际在使用的,24v 10a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推荐使用h桥,继电器有打火,触点粘连的风险。

h桥一定要有过流保护。虽然额定2a电流,但是堵转的时候电流 ...

这个不能完全常开一个方向吧!自举升压电容需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能完全常开一个方向吧!自举升压电容需要充电

是的 我通常最高9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使用h桥,继电器有打火,触点粘连的风险。

h桥一定要有过流保护。虽然额定2a电流,但是堵转的时候电流 ...

谢谢,给了我新的思路。

对了,你刚才说的不能完全常开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1. 还有过流之后,M1CURAMP和M2CURAMP经过LMV331做比较之后,T1BKIN和T8BKIN是输出低电平直接控制IR2104的SD#?看图纸上网络标签没连一起,所以有疑问。
2. INA180出来的M1CURAD和M2CURAD这两个信号是给单片机使用的?

网友F:
不能完全常开 是pwm不能100%输出

T1BKIN 接到单片机stm32g431定时器bkin管脚,单片机带cycle by cycle 过电流机制,当过电流时候,会关断本周期pwm,下一个周期自动启动。

IR2104的SD# 接单片机的io输出,实际上我没有使用。因为他这个保护的时候,ho和lo输出都是低电平。

而单片机bkin保护的时候,ho为低,lo为高。

M1CURAD 接单片机ad采样电机电机电流

另外:g431内部好像带运放和比较器,我没有仔细研究怎么使用的,就外置了,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完全常开 是pwm不能100%输出

T1BKIN 接到单片机stm32g431定时器bkin管脚,单片机带cycle by cycle 过 ...

如果不搞那么复杂,只是在过流时候让ir2104停止工作,不需要单片机介入,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搞那么复杂,只是在过流时候让ir2104停止工作,不需要单片机介入,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

看你电流,如果经常过流,mos会发热。电流不大没事

网友H:
用继电器最简单皮实,用hf105这种超大电流的继电器,选agcdo触点的,保证不会坏。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搞那么复杂,只是在过流时候让ir2104停止工作,不需要单片机介入,这样应该也可以吧。 ...

drv8231A 8874这种驱动很简单,国产有pin-pin的产品,很便宜。内置MOS 7A/8A的都很多。你的负载只2A,用个最便宜的3.7A的都没问题,启动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继电器最简单皮实,用hf105这种超大电流的继电器,选agcdo触点的,保证不会坏。大力出奇迹啊。 ...

买了几个松乐的,参数跟HF-105差不多,不过价钱居然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几个松乐的,参数跟HF-105差不多,不过价钱居然便宜很多

不要用松乐的,否则你会哭死!
另外,才2A电流,选电饭煲里面最常用的那款继电器即可,具体型号自己去查,HF的也只要1.2-1.3 .

网友:
h桥首选,也是两个io控制,便宜,体积小,开关速度快,优点很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买了几个松乐的,参数跟HF-105差不多,不过价钱居然便宜很多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D%BE%E4%B9%90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3405&highlight=%E6%9D%BE%E4%B9%90

不怕,我选这个松乐继电器跟宏发HF105是引脚兼容的,直接买宏发替换

网友J:
不超过2A电流,估计用DRV8870/A4950之类就可以了吧?  注意不要用RZ7899,这东西24V容易烧,我掉过坑

楼主:
板做好了,控制几路电机的引脚我用了stm32定时器引脚输出pwm来缓慢启动,电流冲击很小。
就是这要换向的电动推杆控制却忘记了,启动瞬间,电流暴增5,6倍。只能想办法模拟一下PWM来解决了。

网友:
要先刹车再换向,pwm驱动增加功率管损耗,还有可能导致打滑。

网友:
搞个马达驱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24-04-28):
A4950/SDC9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做好了,控制几路电机的引脚我用了stm32定时器引脚输出pwm来缓慢启动,电流冲击很小。
就是这要换向的电 ...

缓启动有的电机容易卡死导致启动不了,这种有刷的我都是大功率启动再降速的

网友:
AT8236 这个芯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要用继电器来控制起停,因为触点会打火,也可能粘上。
继电器只在电机不运行的时候切换方向,MOS或 ...

板子早做好了。
今天碰巧在宏发继电器网站看到一段话

按这说法,MOS管断开之后再切换继电器,那么继电器触点就不存在电弧和冲击电流,这样触点就会产生氧化膜了?

----------------------------------
看了下原理图,在MOS管断开时候,电机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经过触点和续流二极管形成回路,应该就算是冲击电流,能击穿触点氧化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早做好了。
今天碰巧在宏发继电器网站看到一段话

最好不要让触点处于电机和二极管之间,最好4个二极管像H桥那样
氧化膜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应该不必特意处理,防止触点焊上是更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让触点处于电机和二极管之间,最好4个二极管像H桥那样
氧化膜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应该不必特意处 ...

搞个双向TVS并联到电机两端,感觉也可行吧,反向电动势的能量多数就让最近距离的双向TVS消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双向TVS并联到电机两端,感觉也可行吧,反向电动势的能量多数就让最近距离的双向TVS消耗了 ...

从热量上来考虑,用TVS吸收电机能量不会是个好主意,至少这样的电机不是。
建议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超过2A电流,估计用DRV8870/A4950之类就可以了吧?  注意不要用RZ7899,这东西24V容易烧,我掉过坑 ...

厂家推荐的应用电压: 3~25V ,最大电压是28V  驱动电机时,要用到24V电压,得看什么场合和大电流线路的处理 ,也不能算是坑

在24V电压,要想省事,至少芯片耐压要在32V及以上的电压,参数余量越足,损坏率越低。干扰大的场合更是这样。

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是可以瞬间过载的,产品应用中要是有 速度突变、负载突变的现象 ,电压、电流的余量就更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厂家推荐的应用电压: 3~25V ,最大电压是28V  驱动电机时,要用到24V电压,得看什么场合和大 ...

不止是这样, 这IC前面似乎是少了个施密特门, 如果驱动信号的边沿不够陡, 通断瞬间就会功耗过大导致烧坏. 结果偏偏我前面是光耦...
不过12V电压下倒是从来没有坏过, 换到24V就频繁出问题. 最后无脑换A4950/DRV8870,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