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orm C#编程问题,如何从PictureBox获取Bitmap图像?

楼主(2024-03-29):
        PictureBox的Image是可以通过Bitmap赋值,但是Image属性当作Bitmap来输出会报错,
请问,如何从PictureBox获取Bitmap图像?

网友A:
Bitmap bit = new Bitmap(pictureBox1.Width, pictureBox1.Height);
pictureBox1.DrawToBitmap(bit, pictureBox1.ClientRectangle);
bit.Save("Picture1.bmp", System.Drawing.Imaging.ImageFormat.Bmp);

https://blog.csdn.net/qq_41375318/article/details/132830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map bit = new Bitmap(pictureBox1.Width, pictureBox1.Height);
pictureBox1.DrawToBitmap(bit, pictur ...

这个方法有试过,实际操作下来速度非常慢,卡卡的//。有没有办法反向通过PictureBox获取到图片路径再去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