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示屏插座有对应的型号吗

楼主(2024-03-30):
看间距好像不是1mm的 有对应的fpc插座的型号吗感觉在0.8到1.0之间

网友:
这种不都是直接焊接吗

网友:
搜索下 fpc  看看有合适的没

网友:
这种引脚焊盘位置没有加强片的,都不是用座子的,直接焊

网友:
想自己拿来用又不想画板就可以买现成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