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9000P笔记本主板芯片型号

楼主(2024-03-30):
今天给电脑清灰,开机情况下不小心碰到了风扇,一下子黑屏了,就是变砖了。
用热成像发现有一个芯片发热,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计划换一下试试,但是查不出型号。

网友A:
同款电脑,瑟瑟发抖中,已经两年没清灰了。当时我首发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电脑,瑟瑟发抖中,已经两年没清灰了。当时我首发买的

不作死就不会死 ∩_∩

网友:
这么多教程都反复强调一定要确保全部断电。。

单纯碰到风扇不会造成问题,但是螺丝或螺丝刀碰到其它东西有可能。然后如果清灰时把液金搞洒了也会凉凉

网友:
拯救者故障率极高啊....暗隐系列黑屏....哈哈!

楼主:
带电主要是想试试清理的是否干净,启动风扇看出风是否顺畅,没想到出意外了😂,有知道这芯片型号吗?

网友:
破坏了灰电平衡,一键换新机

网友B:
我的也是9000P。买的时候送了一年延保,马上到期了。那么脆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9000P。买的时候送了一年延保,马上到期了。那么脆弱的吗。

不至于,拆过好多次了,这次大意了不知怎的,可能不小心短路那里了,看样子就在风扇附近。

网友:
这个貌似是一个DC-DC电源IC,

网友C:
去官网查查,应该是RT6585C同类的芯片,尾缀不一样而已,具体看规格书,大差不差……
----------------------
刚看了datasheet,确实是它RT6585C, RE=是前缀,后缀7L + H68是Date code,YMDNN, NN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稍微有点变态,把生产日期分两行,第一行和芯片mark code放一起,组成一行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官网查查,应该是RT6585C同类的芯片,尾缀不一样而已,具体看规格书,大差不差……
-------------------- ...

非常感谢!真是厉害! 这几天从咸鱼上淘了一个拆机的还没装。到时候发后续。

楼主:
前几天淘了一片这个芯片(RE=7L),换上后发现依然发热,看来并不是这个芯片坏了,顺藤摸瓜,断开这个电源的输出,发现3.3V正常,由此猜测是后级负载问题,果然,输出端是短路的,于是用可调电源单独给出3.3V电压观察,发现有个芯片IT8227发热严重,拆下后不短路了。

于是,又从某鱼淘了一块同型号的拆料板,主要是查了一下这是个EC芯片有程序,全新芯片没有烧录固件。

从旧板上拆下EC芯片,并更换上去。

焊上后不短路了,但是现象还是一样,不开机甚至任何灯都不了,供电电流只有0.02A,看来这个EC也是坏的。
这个芯片即使没有程序主板也会从bios中给EC写入程序,
但网上有些人说空芯片也是无法开机的,从BIOS中读取程序必须要开机后。
没办法,只好从淘宝再次买了一片据说是写好程序的,今天到货了

重新焊接好,检查没有短路后再次开机测试,居然好了,完全没问题了。
继续给没清完的风扇清灰。

扇叶可以拔掉,于是抹了点润滑脂。

楼主:
这次多亏了上次从站长那团购的热成像,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发现,表示感谢

网友:
又是清灰不拔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淘了一片这个芯片(RE=7L),换上后发现依然发热,看来并不是这个芯片坏了,顺藤摸瓜,断开这个电源 ...

🐮
虽然没有电路图,但是还好有热成像,找故障点比较方便。

网友:
有这个时间折腾不如交给维修斯了,先测一下几种供电有没有短路,这个芯片发热一个是自身问题还有个是下游的供电短路

网友:
还好我清灰是断电清理的。。。不过楼主这个灰挺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