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笔记本选型问题

楼主(2024-03-30):
如题,准备购买个笔记本,预算6K-7K,现在大概确定是联想的Thinkbook16+,
主要使用软件AD,Keil,VS,看视频

关于要不要独显,我有点拿不准,
现在有大概两种配置,
(1)i513代+独显3050;
(2)i713代,集显;

价格上差不多,我在想是否可以不要独显,把技能点加在CPU上?

请指导。

网友:
编译吃CPU和固态硬盘,程序越大编译越明显,比如FPGA的综合,程序小则不明显。
画图吃显卡,但不是很复杂的PCB,显卡优势也不明显。
当然如果你玩游戏,那就必须有显卡好

网友A:
买笔记本不仅仅是买配置,更是买设计和积累,建议配置允许情况下,升级到ThinkPad系列(E,S系列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吃CPU,程序越大编译越明显,比如FPGA的综合,程序小则不明显。
画图吃显卡,但不是很复杂的PCB,显卡 ...

基本不玩游戏,很偶尔玩玩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笔记本不仅仅是买配置,更是买设计和积累,建议配置允许情况下,升级到ThinkPad系列(E,S系列除外) ...

好,多谢,我再了解下

网友C:
机械革命也做得很好了,13代i5 4060也才6300,cpu释放都可以了,不比拯救者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笔记本不仅仅是买配置,更是买设计和积累,建议配置允许情况下,升级到ThinkPad系列(E,S系列除外) ...

赞同,Thinkpad T、X 系列,非常好用。除了价格高点,没其他毛病。

网友:
16寸本子有点大,如果经常背着杀伤力很大。
不玩游戏可以换Ultra 系列的U,达到了1650独显的水平了。

网友:
ThinkPad品牌已经被玩坏了,现在新款的质量比之前的差远了

网友:
最新这代thinkbook已经官方带TGX接口,要玩大作可以外接显卡坞,接显卡玩
机器本身买集显版本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
INTEL ULTRA5 ULTRA7

网友:
感觉画图的话有独显会好些,台式机 i5 9代 集显 铺铜 后 是真的卡

网友:
独显还是要的,可以本地部署一些AI工具,推荐HP暗影9, i9HX+4060,配置和接口非常均衡,用了一年多,爽的很

网友:
同款,我选的配置是i5 + 集显 + 32g内存

网友:
为什么不选Ultr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笔记本不仅仅是买配置,更是买设计和积累,建议配置允许情况下,升级到ThinkPad系列(E,S系列除外) ...

thinkpad早就不是当初的thinkpad了,新的thinkbook还可以,不会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械革命也做得很好了,13代i5 4060也才6300,cpu释放都可以了,不比拯救者差

同事的机革上个月刚烧主板,修了一两千。
他说下班关机放那里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事的机革上个月刚烧主板,修了一两千。
他说下班关机放那里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

我的机械革命刚刚用满了1年,目前还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inkpad早就不是当初的thinkpad了,新的thinkbook还可以,不会太差

小黑被收购前最后一代X61我还当神一样供着呢,只是性能不够了,电池不好买了,CCFL背光老化了也没得换了
但是现在的ThinkPad依然是吊打式的存在(特指X,X1系列),至于ThinkBook变强了,明显是因为Think品牌合并战略,
谁沾了谁的光,明眼人都知道

网友:
买了thinkbook16+ 2024锐龙版,用着还可以

网友F:
我的W530,前几天换了个主板、换了个屏、换了个键盘。基本上就是壳子没换。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这台计算机已经不是我原来的笔记本了。。。

我是用W530的原因是,光驱位的硬盘可以随手抽下来。放在提包里,直接就带走了。而且这台W530助力我赚了很多钱。

虽然还有另外两台,一台W541,一台P60,但是我感觉在公共场合,还是使用W530最划算。现在也就是千百块的价格。
放在车间,调试个设备,也是非常泼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械革命刚刚用满了1年,目前还一切正常

我的革命  已经快4年了   保修期内  换过一次屏幕。 现在回南天  我都没敢关机(因为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 回南天的时候 一个月没开机,拿出来 一开机就坏了)

网友:
笔记本千万别买1年保修的,惨痛教训啊。低温焊锡真的坑死人了。

楼主:
汇报一下,还是买的thinkbook16+,i7独显的版本。

网友:
买了 thinkbook16+ 锐龙版和Ultra 版, 看了大小核,就把Ultra 留给其他同事使用了。跑虚拟机编译、KICAD、VScode都没问题,比原来的T480S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W530,前几天换了个主板、换了个屏、换了个键盘。基本上就是壳子没换。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这台计算机 ...

基本上大家默认thinkpad就是T和X系列,其他的没啥好说的。我的T430U和X1 2015 现在还都在服役,主力机用,除电池老化了,别的没问题。

网友:
两年前,从14寸的本更换到幻16,15寸的外壳16寸的屏幕。
性能虽然可以,但是16寸的屏幕,长时间盯着还是太废眼。为了护眼,慎用16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