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个曲线拟合问题

楼主(2024-03-30):
这个曲线是热电堆电压曲线。

网友:
看我帖子,之前有个很好用的工具软件

网友:
matlab,坐标系x-y倒过来,然后自己试二次项或指数函数哪个更接近,拟合出来之后直接x=ay^2+by+c,或者x=ae^y+b等求解。

网友:
前段时间发现excel上也可以直接拟合看公式了,不用再开其它软件了。
先把图画出来,然后右键曲线,添加趋势线,右侧选择多项式及参数,把显示公式打勾,就能看到了。验证简单可用

网友:
楼主你给的两组数据(x1,y1)( x2 ,y2)并没有在曲线上
所以,这个曲线只是别人的?你目前只有2个值,想把这个曲线根据你的两个值来重塑一下????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楼主:
这个曲线只是器件的特性曲线,这怎样和测得的ADC值对应?

网友A:
图线X范围:1 ~ 382
图线Y范围:-2k4 ~ +76k

表格X范围:536k ~ 590k
表格Y范围:66 ~ 25k7

这俩不相关?

网友:
当前测试的具体温度值不知道吗?做这个体温计至少得有温度校准源吧,原来曲线的横坐标应该是温度绝对值。
例如,你现在测温度是36,得到你的ADC值,跟表格36度的ADC值进行换算一下就得到一个转换公式。后面温度变化后,你自己的adc值再用刚刚的公式转一下,然后在用表格的关系来转化到具体温度

网友:
如果你的电压跟别人的电压斜率不一样(例如有运放处理过),就用两个点来计算上面说的ADC转ADC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线X范围:1 ~ 382
图线Y范围:-2k4 ~ +76k

图线X范围:1 ~ 382
图线Y范围:-2k4 ~ +76k
以上是热电堆在25℃环境测试目标温度-30-351℃,每度输出电压值

表格X范围:536k ~ 590k
这里是热电堆在25℃环境测试目标温度30℃与200℃时,测得的ADC值

表格Y范围:66 ~ 25k7
这里是热电堆在25℃环境下,测试目标温度30℃与200℃输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