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预览模型准不准?3D模型没碰撞就可以实际加工出来对吧

楼主(2024-03-30):
比如两个连接器他们的焊盘已经重合在一起了(属于同一网络),3D模型预览没有碰撞,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加工?

网友:
有定位就行,没有定位,元件越小越容易跑,手工的不算

网友:
这样贴装,如果有少锡,连锡的情况,不是很好处理啊

网友:
这个座子这么大个,而且另外有两个大焊盘的锡膏扯着,个人认为问题不大
很久前,板子没空间试过0402焊盘也连着来

网友:
用阻焊分隔开,比较好

网友:
只要元件间的安全间距足够是可以生产的。

安全间距可以通过嘉立创的DFM软件来检测元件碰撞预警,嘉立创DFM工具地址: https://www.jlcdfm.com/

如下图的元件碰撞预警检测项,它的检测目的是距离太近的元件有没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碰撞
该安全间距是按百分比来定义的,比如软件现在设定的是两元件各自尺寸10%的间距范围内没有相互碰撞,视为可以生产。
附加条件:尺寸太小的元件最小安全间距6mil,尺寸超大的元件间距超过80mil不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