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纯机械微波炉维修求助

楼主(2024-03-31):
RT,家里一台松下纯机械微波炉,型号GM333W,在我出差的时候,家人误使用了加热管和微波混合加热高功率模式,解冻猪肉,两分钟后加热管顶部冒烟,冒火花,家里保险跳。等我回家后拆解,拆除了加热管,发现并无异常。做了简单的检查,磁控管正常,保险丝正常,高压电容正常,变压器正常。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定时器拧到工作模式,无论哪个挡位,发现交流火线和零线电阻22欧姆,这时候不太敢加电。求助如下:机械式微波炉的火线零线阻抗22欧姆正常吗?是否可以加电?如果不正常,果断扔掉买新的。如果正常,加电看看能否工作。

网友:
像维修开关电源一样串个白炽灯进去上电?

网友A:
阻值正常的,就是加热管短路漏电,拆掉两根线不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的,就是加热管短路漏电,拆掉两根线不用就行了

WUWEWU大师,我已经拆掉两根加热管,目前只有微波加热了,但是火线零线阻抗22欧姆,上电就是10A,微波炉这个阻值正常吗?我担心又会跳闸啊。

网友:
变压器正常的

网友:
上吧,2KW而已,不会跳的。而且你这是测得直流电阻,实际上没那么大电流的。

楼主:
好的,听你们的,哈哈。

网友:
冷态电阻和加热之后是不是有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上电后工作正常,我已经拆除了加热管,只保留了微波加热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WUWEWU大师,我已经拆掉两根加热管,目前只有微波加热了,但是火线零线阻抗22欧姆,上电就是10A,微波炉 ...

大功率变压器主要是感抗,万用表测量的且是电阻值

网友B(2024-07-23):
你好 我也是湖南的。目前再合肥 想回长沙。想咨询下长沙嵌入式环境怎么样?

楼主:
和合肥差不多工资以及工作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是湖南的。目前再合肥 想回长沙。想咨询下长沙嵌入式环境怎么样? ...

长沙本土的企业对年龄和学历有要求,大小周很常见,大于35岁能给机会的不多,卡学历大点的公司要求211、985,待遇都很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沙本土的企业对年龄和学历有要求,大小周很常见,大于35岁能给机会的不多,卡学历大点的公司要求211、9 ...

啊 那我这是不是得去深圳。目前合肥这边待遇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 那我这是不是得去深圳。目前合肥这边待遇还可以

深圳比长沙还是要好很多的,长沙这边搞嵌入式的公司,多数跟国防科大或者国企啥的有点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合肥差不多工资以及工作时间

感谢楼主疫情期间给我送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合肥差不多工资以及工作时间

就是不知道机会多不多。如果待遇差不多 那呆长沙很爽呀  房价低很多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深圳比长沙还是要好很多的,长沙这边搞嵌入式的公司,多数跟国防科大或者国企啥的有点关系 ...

我刚大概看了下 的确有很多是类似国企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大概看了下 的确有很多是类似国企这样的。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猎头找你,不用怀疑,不是你不够优秀,而是你不懂得推销自己。首先得在招聘网站比如猎聘有简历,还得丰富简历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猎头找你,不用怀疑,不是你不够优秀,而是你不懂得推销自己。首先得在招聘网站比如猎聘 ...

我目前再boss上面 有那种猎头找。类似中介一样。不过我目前计划再合肥以自由职业呆半年哈。明年初去长沙   感谢你得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