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运放电路工作原理帮忙分析下

楼主(2024-04-01):
在A电路中 R8接信号 为什么R9要接地呢?

在B电路中 R7和R10 C4组成的是滤波电路吗?

图B 中 的C7 作用是什么呢 ?

网友:
这个应该是测量温度的吧

网友A:
R8R9提供了一个直流偏置电压。C7这里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R9提供了一个直流偏置电压。C7这里是滤波。

R9接地 是否可以认为R9接的Vref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R9接地 是否可以认为R9接的Vref呢?

可以通过虚短、虚断把关系式算出来就比较直观了。
这个不是简单的R9直接接VREF,而是R9和R8,还有上面的R5共同作用于2.5V和输入信号的电压值。
主要还是起偏置作用,使得运放的输出电压值在运放支持的范围内(和输入信号电压的取值范围也有关系),尤其是运放单电源工作的情况下。

网友:
缓慢变化的信号,第一级信号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虚短、虚断把关系式算出来就比较直观了。
这个不是简单的R9直接接VREF,而是R9和R8,还有上面的R ...

B点电压如何计算呢?

根据续断可以计算出C点电压,与仿真的一致;

那么我按虚短来计算  C  D电压应相等, 这个方法计算 算出的C点电压值和仿真的不一致 我的计算方法是  Vdc/R2 = Vd/R5 + Vb/R3(这个公式是错误的,因为R5还有B点电压未算上) 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B点电压如何计算呢?

根据续断可以计算出C点电压,与仿真的一致;

我的理解:
A点电压是R1、R8分压得到的,100/(1200+100)*1.2V=92mV
B点不就是R2、R3分压得到的,计算同上。
C点电压应该是在A点电压基础上经过R4、R7分压得到的,所以是46mV
所以D点电压应该是46mV

验算如下:
E点电压是-404mV,那说明R6上有404+46=450mV的压差,会产生一个自左向右的小电流,I=450mV/100k=4.5uA
那么流过R5的电流也是4.5uA,所以R5上的压降是10k*4.5uA=45mV
所以B点电压92mV,R5压降45mV,D点电压为92-45=47mV(与上面计算产生1mV的不自洽,可以认为是仿真与理想情况下计算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
A点电压是R1、R8分压得到的,100/(1200+100)*1.2V=92mV
B点不就是R2、R3分压得到的,计算同上 ...

"我的理解" 部分我的计算过程, 结果和仿真完全一致 a点和c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