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有便携式的高性能主机推荐吗?

楼主(2024-04-01):
用途:

出差,笔记本画图各种卡顿。

想象中的主机是比较小的,也不重,性能对标台式机。。

实在不行想找个主板,自己凑,CNC个小机箱。

网友:
要显卡的话可以搞个A4机箱自己攒配置
不要显卡那零刻等类NUC小主机性能基本也够用

网友:
出差就独显笔记本,有专门作图的。

网友:
手掌机啊    笔记本的CPU  可以的  你这画图 卡  不会是  字母软件吧

网友:
不差钱,外星人适合你

网友:
最近也在找标压I9,64g内存,集显的笔记本,估计这需求太小众,可能外星人或者华硕的游戏本

网友:
有个N100的画个图应该可以,但是显示屏键鼠一堆适配器不如换个好本子了

楼主:
我现在的笔记本是2年前的高配(I7 8代,H标压版本,8G内存),雷蛇的游戏本,1G显存。当时买成1W的样子吧。。

同时期买了1台5000多的台式机。。办公室用习惯了台式机,用笔记本好痛苦。。

*不是字母软件,是solidworks类的。

网友A:
solidworks这种软件, 我这里即使高配的机器也是卡, 看上去是在独占一个CPU核心, 和多核显卡都没关系.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解决方案,
谁要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付费咨询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拯救者R9000P 2023,R9-7945HX基本够用了吧?就是台式机的处理器换个封装而已,笔记本/小主机中强到没边,纯大核~~~

网友:
无头苹果笔记本,配个便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这种软件, 我这里即使高配的机器也是卡, 看上去是在独占一个CPU核心, 和多核显卡都没关系. 找了 ...

I7  11代  16G的内存,1G独显。。用起来还好(零件100内),不存在卡。。但笔记本就受不了了。

网友:
主机还得带电源、鼠标、显示器、键盘,这一堆搞上就不便携了,我觉得还不如搞个笔记本,三年前买的R9000P甚得朕意,现在打游戏,画图、编译代码、matlab模型一点不在话下。我觉得你买个1w左右的笔记本,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拯救者R9000P 2023,R9-7945HX基本够用了吧?就是台式机的处理器换个封装而已,笔记本/小主机中强到没边, ...

参数上,感觉有点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I7  11代  16G的内存,1G独显。。用起来还好(零件100内),不存在卡。。但笔记本就受不了了。 ...

R5 5600G 32G内存, 绘制一张1米X2米的钣金件, 然后打满10毫米左右的蜂窝孔,
就这么一个零件, 有时候很顺利, 有时候卡住半个小时也做不出来,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只要是带上这个零件,基本上就不能操作了,

网友:
类似这种:戴尔(DELL) Precision T3460小型迷你图形工作站。
20吋行李箱,一半层空间能塞下主机和便携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 5600G 32G内存, 绘制一张1米X2米的钣金件, 然后打满10毫米左右的蜂窝孔,
就这么一个零件, 有时候 ...

整列,是有点亏性能,我试试

网友:
整个游戏本吧

网友:
超薄游戏本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我在咸鱼买了台HP G4二手机,E3处理器,图形独显,2018版不卡,用来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 5600G 32G内存, 绘制一张1米X2米的钣金件, 然后打满10毫米左右的蜂窝孔,
就这么一个零件, 有时候 ...

零件是1X2米,间距15mm,孔直径10mm,整列用了不少时间,但整列完了,使用是不会卡。

新增装配图,再整列10次,依然不卡

我用的异形孔向导,不是切除。

网友:
solidworks 要CPU主频越高越好,管你多少个核都不管用。

网友:
我这有一个现象, 一个全新安装的系统中, 新安装sw之后, 画图是很流畅的, 等用个一年半载之后, 就会很卡. 但是不确定是否是安装用的久了就会这样.
供你参考.

网友:
13900k的笔记本。。

网友C:
戴尔的图形工作站 吧。轻薄,性能也不差。 我现在背的R9000P。性能还行,可惜那个电源就两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图形工作站 吧。轻薄,性能也不差。 我现在背的R9000P。性能还行,可惜那个电源就两斤了。

为这个笔记本我配了两个电源,一个是氮化镓USBC电源,便携。够用,和手机充电器差不多大。打CSGO卡,撑不起功率,后面又买了一个300w功率的,重量是原装一半吧,用起来和原装一样,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出哦,现在用不到了

网友:
联想P3 Tiny图形工作站,体积1.2L,可装独立图形显卡,支持Intel 14 代CPU,支持64G内存,2个SSD。可买准系统自己组装。

网友:
带3060显卡的笔记本画电路图不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这个笔记本我配了两个电源,一个是氮化镓USBC电源,便携。够用,和手机充电器差不多大。打CSGO卡,撑不 ...

我也有一个100W的锬化镓,只能维持低功耗模式。跟手机一起了,充手机超级快。

网友:
楼主搞个远程登录就好了啊。

网友:
还是得笔记本吧,电脑太沉了,笔记本最大的缺点就是显示器太小,主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电脑远程我出去一般都会开着,不过这东西不稳定,有时候有bug,写代码画图不行,最多拿来拷贝文件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这种软件, 我这里即使高配的机器也是卡, 看上去是在独占一个CPU核心, 和多核显卡都没关系. 找了 ...

Dell t3620 i7 16G内存 独显,服役好多年了,目前运行solidworks正常,打开装配体时慢是正常的

网友:
用草图拉伸试了下, 阵列草图和拉伸时花了两三分钟。
完成后基本不卡顿,插入装配体和重新打开装配体不卡顿。
I7-10750  32G  显卡QUADRO 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