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嘉立创贴片的打包发货真是无力吐槽

楼主(2024-04-01):
每一次都是提心吊胆的等待嘉立创发货,拜菩萨一样,祈祷这次能遇到一个认真打包的。

能花钱买吸塑盒果断买,隔板收费高,忍忍也就算了。

但是你们打包的同事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太随意了。由最开始,5片一个隔板,随意就变成10片一个隔板。  我以为四个箱子变三个箱子也就完事了,哪知道还是四个箱子。

最一个箱子凑不满, 直接这么放了,看照片吧,一箱子电路板提着晃荡晃荡响。

嘉立创贴片场要是在深圳,我恨不得自己开车过去拖回来。
就tm一个打包问题,逼的花几十块注册会员来着发帖。

楼主:
给嘉立创提个流程建议, 凡事大箱子发货的,建议你们打包封箱前,拍个照,qa检查,将打包不规范作为打包人的考核。

网友:
估计最主要的原则没有贯彻到:不能晃,必须填充满以固定PCBA

网友:
包得还可以。

主要是没有填满,在里面会晃。

网友:
京东使用的气袋成本应该很低,效果很好。

网友A:
这些隔板应该没多大作用,还是用气泡袋填满来得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隔板应该没多大作用,还是用气泡袋填满来得踏实。

打包也不是越满越结实。楼主位这个明显是纵向的隔板太少导致的。

网友B:
VIP 按月充值是 8 元啊,需要几十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P 按月充值是 8 元啊,需要几十块吗

这不是第一次为打包问题发帖了。

打包问题之所以我这么在意,因为最开始被jlc坑过一次,那时候还没有吸塑盒和隔板服务。 jlc 随意打包导致电路板大量元件运输过程挤压损坏,其中最严重的是贴片电容,损坏的电容出现短路,最要命的是,并不一定一开始测试就短路,而是可能用着用着就短路了。

结果导致我们产生巨大的工作量, 维修难吗,不,维修太简单了。 难的是把受损的电路板找出来, 上千块电路板,老子我拿放大镜一块一块检查,贴片电容凡事有裂纹的一律维修。
本来只用一遍的测试流程,重复测三遍 ,就怕用着用着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第一次为打包问题发帖了。

打包问题之所以我这么在意,因为最开始被jlc坑过一次,那时候还没有吸 ...

那建议你充个 VIP++ 了。
以前有,以后还会有,就需要不断地反馈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第一次为打包问题发帖了。

打包问题之所以我这么在意,因为最开始被jlc坑过一次,那时候还没有吸 ...

那确实不行。嘉立创要重视起来。可以像顺丰那个气泡袋子包装

网友:
还有一种非常讨厌的就是塞了一堆PCB真空包装裁下来边角废料当填充, 又重又难处理

网友C:
你这个订单号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嘉立创提个流程建议, 凡事大箱子发货的,建议你们打包封箱前,拍个照,qa检查,将打包不规范作为打包人 ...

包装人员都是有记录的。谁包的大部分是能查出来

网友:
您好,您这个那个SMT单号,请发我下。我这边与生产沟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订单号多少?

SMT2403202710   分了两个快递,第一个快递三个箱子,第二个快递一个箱子

图片中的问题主要出在第二个快递的那一个箱子上

网友:
以前在其他厂家SMT加工时,也是打包不处理好,回来时贴片电感 压坏一半以上……

后来在JLC贴片时,看他们的打包习惯,也是有点担心压坏。所以加工时只用单面贴片,用到贴片陶瓷电容时,旁边得有厚度高过电容的其它器件,要不然宁愿等回来再焊上,避免了返工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