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usb在host模式下还可以通过usb充电吗

楼主(2024-04-02):
安卓手机作为智能家居控制中心,插外部的usb设备,这个时候是向外供电的,这个时候还能通过usb充电吗?感觉电压都是5V的话,充电有问题

网友A:
加个扩展坞分线器之类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扩展坞分线器之类的东西吧

这个多余的,usb设备端也可以提供电压,不过不知道跟手机端输出的电压接在一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多余的,usb设备端也可以提供电压,不过不知道跟手机端输出的电压接在一块会不会有问题 ...

要按pd协议握手决定角色

不买扩展坞用类似下面这种协议芯片实现会简单一些
https://blog.csdn.net/luxirong001/article/details/120502489

网友:
9年前我搞过这样的方案,当时有个老外想用安卓平板接打印机,同时打印机要给安卓充电。

这个东西叫ACA DOCK mode,用的是cypress cyusb3328方案。

网友:
可以的, 数据角色和电源角色是独立的, 由PD协议沟通。

网友:
我的紫米 10  pro 充电宝就可以,2a1c 配置,c 接手机然后双击充电宝按钮就可以打开充电宝 USB  hub 功能,2 个 a 口可以插入优盘使用同时充电宝给手机供电。

这个功能最神奇的是,我的 vivo otg 不需要设置打开,插入就能用,而其它 otg 设备就必须首先手机打开 otg,断开连接后 5 分钟就自动关闭 ot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按pd协议握手决定角色

不买扩展坞用类似下面这种协议芯片实现会简单一些

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带pd功能的老手机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带pd功能的老手机不可以了

老手机甚至otg时都不能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