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是个地雷哦,数据一丢就恢复不了了,你知道吗?

楼主(2024-04-02):
【固态硬盘是个地雷哦,数据一丢就恢复不了了,你知道吗? #文件丢失找回#数据恢复#f固态硬盘数据恢复-哔哩哔哩】 https://b23.tv/hMEbwPb

网友A:
也不是数据一丢就启动不了,没开加密,丢固件数据还在的有人可以拆存储芯片做恢复
放旧失电数据不全的也是拆芯片改电压阀值运气好也有可能恢复
误删误格的好像恢复不了,固态的数据存储不是连续的
只是相对没有机械盘好恢复,数据联系,盘面没坏数据就在
用固态盘就要做好备份的准备,现在笔记本基本都是存固态了,开NAS做数据同步备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数据一丢就启动不了,没开加密,丢固件数据还在的有人可以拆存储芯片做恢复
放旧失电数据不全的也是 ...

【丢固件数据还在的有人可以拆存储芯片做恢复】——配合固态的主控和算法,才知道哪个数据存哪里,单独读取存储芯片,好像还无用的,跟机械硬盘区别有点大,机械硬盘盘片完好,数据基本无损;固态的存储芯片数据完好主控挂了,未必读的回来

网友:
所以资料备份保存,还是机械硬盘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数据一丢就启动不了,没开加密,丢固件数据还在的有人可以拆存储芯片做恢复
放旧失电数据不全的也是 ...

除非是SSD芯片原厂帮你搞,不然里面复杂的NAND FLASH坏块管理,写平衡,映射算法,逻辑扇区跟物理扇区根本对应不上,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固件数据还在的有人可以拆存储芯片做恢复】——配合固态的主控和算法,才知道哪个数据存哪里,单独读 ...

我看做固态数据恢复的,是主控有关的,他们会搬存储芯片到同样的主控上做处理,如果主控加密的就没得搞了
有些主控就没法操作,有恢复的机会,读取出来还要电脑跑原始数据,人个没这条件,要做数据恢复的人才会处理,还要工具的加持
是比机械盘恢复的可能性低很多,机械盘,误删误格的自己可以找回来

网友:
这么重要的数据  不多备份几个地方么?不重要的数据,花那么大劲恢复干啥?

网友C:
买电脑,还是要买二个盘位以上的。

网友D:
买了个p41 plus-512G的,现在98%寿命了,哎....还得是买三星或恺侠....其他确实不行了,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p41 plus-512G的,现在98%寿命了,哎....还得是买三星或恺侠....其他确实不行了,出问题就麻烦了.... ...

这个用什么软件看?

网友(2024-05-07):
我一直都是120G SSD+大容量HD, 系统盘也全是HD,SSD通过windows的readyboost作为缓存,开几次机后开机速度只比SSD系统盘慢2秒左右,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电脑,还是要买二个盘位以上的。

我现在电脑就是两个盘位的,各装了一个1T的SSD

网友:
这样做的好处:SSD相当于HD的超级二级缓存, 享受稍低于SSD的速度,SSD坏了之后系统自动屏蔽SSD, HD仍然能启动电脑,有空再换一块SSD加载readyboos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