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感FOC可以做到怎样效果

楼主(2024-04-02):
下面是我目前能够做到的效果请看B站视频:
视频地址

网友:
堵转加载才能看出来效果。转速上来了各家算法差别都不大

网友:
比如你装在车上,能否实现半坡悬停、半坡重载启动之类的

然后就是上坡下坡能否实现龟速重载行进

最后就是,电机在高温下反电动势会下降不少,算法上有没有去做自适应